华硕 p8h61-m lx 不触发

楼主(2016-10-22):
华硕 p8h61-m lx 不触发 开机啪的一声就断掉求各位大神前来帮助

网友:
不触发,怎么还存在断电问题,

网友:
强行通电看看哪里发烫不

网友:
量量CPU供电有没有短

网友:
是触发但保护了吧?那看看是否短路了

网友:
你那个是触发了,可能12V短路或少供电

网友:
啪一声  是不是电源坏了

网友:
楼主是个新手 要多多看看 论坛

网友:
是不是场馆烧了

网友:
开机有动作证明有触发,只是很快保护了。查查各路供电有没有短路

网友:
是的,拆掉一组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