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50

楼主(2016-10-22):
机器型号:E450C  主板版号:NM-A211  REV1.0     电脑初始问题是大电流乱跳,检测是PU11和UV12这俩个贴片芯片短路.  更换后电流可以上电到0.5A就掉电了 ,不接内存就不掉电会有报警声 。测跟电感电压都有  没有思路了.求教

网友:
没有人有修道吗

网友:
在跟进中,等待有人解决问题

网友:
我现在也有这个在修    电流0.55A  各个供电都有   BIOS刷了几个了   不知道怎么修了

网友:
你先换个内存看看

网友:
这款PU11坏是 通病   开关管设计到芯片里

网友:
这个芯片输出多少伏电压啊

网友:
内存条件测了没有?

网友(2016-11-21):
我也遇到了,你们解决了吗问题‘

网友:
查二级电压 看看

网友:
大神们修好没啊,这个掉电不好搞啊

网友:
也遇到一台同样的问题,PU11烧毁,更换芯片电压输出正常1.5v,诊断卡跑马30-35-c7……掉电,应该是跑到显卡了。不接内存不掉电

网友A:
你看一下,显卡供电是否短路,阻值374为正常。刚修好,回来给你回复一下。

网友:
查一下供电电流大的供电是什么电路

网友:
我也修到了这一台  pu11 直接烧焦了

网友:
楼主上个图片看看还的芯片是什么芯片

网友(2016-12-22):
解决了吗?   我也遇到一台 PU11坏的 还了后和你的情况一样  0.7掉电  不上内存报错

网友:
应该是显卡供电短路

网友:
有 电压没出吧  看看是不是内存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一下,显卡供电是否短路,阻值374为正常。刚修好,回来给你回复一下。

你的意思是,显卡供电电感阻值374???

网友:
PU11是1.5V供电,不是内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