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can总线代码 带详细注射

楼主(2016-10-22):
    #include "sysdef.h"

    #define MAX_MAIL_NUM  3
    //CAN总线调试:0=运行 1=自环调试
    #define CAN_DEBUG     0
    //CAN总线波特率:0=250kbps,1=500kbps,2=1Mbps
    #define CAN1_BPS      0

    unsigned char can1_addr = 0;

    unsigned short  Can1_Tx_Count =0;
    unsigned short  Can1_Rx_Count =0;

    unsigned short  Can1_Send_Delay =0;

    unsigned char   Can1_Send_Buf[10]={0xeb,0x90,0x01,0x55,0xAA};
    unsigned char   Can1_Recv_Buf[10]={0};
    extern int  angle_num ;
    extern unsigned int  angle_data ;

    static  u8 CAN_msg_num[MAX_MAIL_NUM];   // 发送邮箱标记

    void CAN1_Config_init(void)
    {
         CAN_InitTypeDef        CAN_InitStructure;
         CAN_FilterInitTypeDef  CAN_FilterInitStructure;

         /* CAN register init */
         CAN_DeInit(CAN1);
         CAN_StructInit(&CAN_InitStructure);

         /* CAN cell init */ //36MHz 500Kbps
         CAN_InitStructure.CAN_TTCM=DISABLE;//禁止时间触发通信模式
         CAN_InitStructure.CAN_ABOM=DISABLE;//软件对CAN_MCR寄存器的INRQ位进行置1随后清0后,一旦硬件检测
                                            //到128次11位连续的隐性位,就退出离线状态
         CAN_InitStructure.CAN_AWUM=DISABLE;//睡眠模式通过清除CAN_MCR寄存器的SLEEP位,由软件唤醒
         CAN_InitStructure.CAN_NART=DISABLE;//CAN报文是否只发1次,不管发送的结果如何(成功/出错或仲裁丢失)
         CAN_InitStructure.CAN_RFLM=DISABLE;//在接收到溢出时FIFO未被锁定,当接收到FIFO报文未被读出,下一个收到的报文会覆盖原有的报文
         CAN_InitStructure.CAN_TXFP=DISABLE;//发送的FIFO优先级由报文的标识符来决定

    #if CAN_DEBUG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 CAN_Mode_LoopBack;
    #else
         CAN_InitStructure.CAN_Mode= CAN_Mode_Normal;
    #endif
         //传输波特率

         if(CAN1_BPS ==  0)
         {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CAN_SJW_1tq;//重新同步跳跃宽度1个时间单位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CAN_BS1_12tq;//时间段1为9个时间单位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CAN_BS2_3tq;//时间段2为8个时间单位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 9;//36M/(1+12+3)/9= 250kbps
                                                //36M/(1+5+2)/9 = 500kbps
                                               //36M(1+2+1)/9 = 1M
         }
         else if(CAN1_BPS == 1)
         {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CAN_SJW_1tq;//重新同步跳跃宽度1个时间单位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CAN_BS1_5tq;//时间段1为9个时间单位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CAN_BS2_2tq;//时间段2为8个时间单位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 9;//36M/(1+12+3)/9= 250kbps

         }
         else
         {
            CAN_InitStructure.CAN_SJW=CAN_SJW_1tq;//重新同步跳跃宽度1个时间单位
            CAN_InitStructure.CAN_BS1=CAN_BS1_2tq;//时间段1为9个时间单位
            CAN_InitStructure.CAN_BS2=CAN_BS2_1tq;//时间段2为8个时间单位
            CAN_InitStructure.CAN_Prescaler= 9;//36M/(1+12+3)/9= 250kbps

         }
         CAN_Init(CAN1,&CAN_InitStructure);

         /* CAN filter init */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Number=0;  //指定了待初始化的过滤器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ode=CAN_FilterMode_IdMask;//指定了过滤器将被初始化到的模式为标识符屏蔽位模式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Scale=CAN_FilterScale_32bit;;//给出了过滤器位宽1个32位过滤器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High=0x0000;//用来设定过滤器标识符(32位位宽时为其高段位,16位位宽时为第一个)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IdLow=0x0000;;//用来设定过滤器标识符(32位位宽时为其低段位,16位位宽时为第二个)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High=0x0000;//用来设定过滤器屏蔽标识符或者过滤器标识符(32位位宽时为其高段位,16位位宽时为第一个)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MaskIdLow=0x0000;//用来设定过滤器屏蔽标识符或者过滤器标识符(32位位宽时为其低段位,16位位宽时为第二个)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FIFOAssignment=CAN_FIFO0;;//设定了指向过滤器的FIFO0
         CAN_FilterInitStructure.CAN_FilterActivation=ENABLE;//使能过滤器
         CAN_FilterInit(&CAN_FilterInitStructure);

    }

    // ***************************************************************
    //       BaudRate = 1 / NominalBitTime
    //       NominalBitTime = 1tq + tBS1 + tBS2
    //       tq = (BRP[9:0] + 1) x tPCLK
    //       tPCLK = CAN's clock = APB1's clock
    //   1Mbps 速率下,采用点的位置在6tq位置处,BS1=5, BS2=2
    //   500kbps 速率下,采用点的位置在8tq位置处,BS1=7, BS2=3
    //   250kbps 速率下,采用点的位置在14tq位置处,BS1=13, BS2=2
    //   125k, 100k, 50k, 20k, 10k 的采用点位置与 250K 相同
    // ****************************************************************

    void  CAN1_Com_init(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
          NVIC_InitTypeDef NVIC_InitStructure;

          /* Enable CAN RX0 interrupt IRQ channel */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B_LP_CAN1_RX0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USB_HP_CAN1_TX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 = CAN1_RX1_IRQn;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PreemptionPriority = 2;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SubPriority = 0;
          NVIC_InitStructure.NVIC_IRQChannelCmd = ENABLE;
          NVIC_Init(&NVIC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CAN1, ENABLE);
          //Can Rx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1;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IPU;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

          //Can Tx
          GPIO_InitStruct.GPIO_Pin  =  GPIO_Pin_12;
          GPIO_InitStruct.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GPIO_Init(GPIOA,&GPIO_InitStruct);

          CAN1_Config_init();

          CAN_ITConfig(CAN1,CAN_IT_FMP0 | CAN_IT_FF0 | CAN_IT_FOV0, ENABLE);  // fifo0中断
          CAN_ITConfig(CAN1,CAN_IT_FMP1 | CAN_IT_FF1 | CAN_IT_FOV1, ENABLE);  // fifo1中断
          CAN_ITConfig(CAN1,CAN_IT_TME, DISABLE);                // 发送中断
          CAN_ITConfig(CAN1,CAN_IT_EWG | CAN_IT_EPV | CAN_IT_BOF | CAN_IT_LEC | CAN_IT_ERR | CAN_IT_WKU | CAN_IT_SLK, ENABLE);  // ERR中断

          // CAN缓存初始化
          memset(CAN_msg_num,0,MAX_MAIL_NUM);
    }

    int CAN1_Tx_msg(CanTxMsg TxMessage)
    {
        u8 TransmitMailbox = 0;

        TransmitMailbox = CAN_Transmit(CAN1,&TxMessage);
        if(CAN_NO_MB == TransmitMailbox)
        {
            //发送失败
            return 0;
        }
        else
        {
            CAN_msg_num[TransmitMailbox] = 1;

        }
        CAN_ITConfig(CAN1,CAN_IT_TME, ENABLE);

        return 1;
    }

    u16 angle=0,angle_h=0,angle_l=0;
    extern unsigned char angle_dir;
    int CAN1_Tx_data(void)
    {
        CanTxMsg TxMessage;
        u8 TransmitMailbox = 0,i=0;

        /* transmit */
        TxMessage.StdId=0x6f1;//设定标准标识符
        TxMessage.ExtId=0x1234;//设置扩展标识符
        TxMessage.RTR=CAN_RTR_DATA;//设定待传输消息的帧类型
        TxMessage.IDE=CAN_ID_STD;//设定消息标识符的类型
        TxMessage.DLC=6; //数据长度

        angle=angle_data/10;
        if(angle>9999) angle=9999;
        angle_h=angle/100;
        angle_h=angle_h/10*16+angle_h%10;
        angle_l=angle%100;
        angle_l=angle_l/10*16+angle_l%10;
        Can1_Send_Buf[0]=angle_num;  //圈数
        Can1_Send_Buf[1]=angle_h; //总角度
        Can1_Send_Buf[2]=angle_l;
        Can1_Send_Buf[3]=0;
        Can1_Send_Buf[4]=0;
        Can1_Send_Buf[5]=angle_dir;

        for(i=0;i < TxMessage.DLC;i++)
        {
           TxMessage.Data[i] = Can1_Send_Buf[i];
        }

        TransmitMailbox = CAN_Transmit(CAN1,&TxMessage);
        if(CAN_NO_MB == TransmitMailbox)
        {
            //发送失败,没有空邮箱
            return 0;
        }
        else
        {
            CAN_msg_num[TransmitMailbox] = 1;
        }
        CAN_ITConfig(CAN1,CAN_IT_TME, ENABLE);

        Can1_Tx_Count++;
        if(Can1_Tx_Count > 10000)
           Can1_Tx_Count =0;

        Can1_Send_Delay =200;
        return 1;
    }

    //解析数据
    void  CAN1_Rx_Data(CanRxMsg RxMessage)
    {
          u8  i =0;
          if((RxMessage.StdId==0x6f1) && (RxMessage.IDE==CAN_ID_STD) && ((RxMessage.Data[1]|RxMessage.Data[0]<<8)==0xEB90))
          {

              for(i=0;i < RxMessage.DLC;i++)
              {
                  Can1_Recv_Buf[i] =  RxMessage.Data[i];
              }

              Can1_Rx_Count++;
              if(Can1_Rx_Count > 10000)
                 Can1_Rx_Count =0;
          }
    }
    //发送完中断函数
    void CAN1_Send(void)
    {
         if(CAN_msg_num[0])
         {
            if(CAN_GetITStatus(CAN1,CAN_IT_RQCP0))
            {
                CAN_ClearITPendingBit(CAN1,CAN_IT_RQCP0);
                CAN_ITConfig(CAN1,CAN_IT_TME, DISABLE);
                CAN_msg_num[0] = 0;
            }
         }
         if(CAN_msg_num[1])
         {
            if(CAN_GetITStatus(CAN1,CAN_IT_RQCP1))
            {
                CAN_ClearITPendingBit(CAN1,CAN_IT_RQCP1);
                CAN_ITConfig(CAN1,CAN_IT_TME, DISABLE);
                CAN_msg_num[1] = 0;
            }
         }
        if(CAN_msg_num[2])
        {
            if(CAN_GetITStatus(CAN1,CAN_IT_RQCP2))
            {
                CAN_ClearITPendingBit(CAN1,CAN_IT_RQCP2);
                CAN_ITConfig(CAN1,CAN_IT_TME, DISABLE);
                CAN_msg_num[2] = 0;
            }
        }
    }
    //接收中断函数
    void CAN1_Recv(unsigned char num)
    {
         CanRxMsg RxMessage;
         switch(num)
         {
         case 0:
              if(CAN_GetITStatus(CAN1,CAN_IT_FF0))
              {
                 CAN_ClearITPendingBit(CAN1,CAN_IT_FF0);
              }
              else if(CAN_GetITStatus(CAN1,CAN_IT_FOV0))
              {
                 CAN_ClearITPendingBit(CAN1,CAN_IT_FOV0);
              }
              else
              {
                 CAN_Receive(CAN1,CAN_FIFO0, &RxMessage);
                 //解析数据:
                 CAN1_Rx_Data(RxMessage);
              }
              break;
         case 1:
              if(CAN_GetITStatus(CAN1,CAN_IT_FF1))
              {
                 CAN_ClearITPendingBit(CAN1,CAN_IT_FF1);
              }
              else if(CAN_GetITStatus(CAN1,CAN_IT_FOV1))
              {
                 CAN_ClearITPendingBit(CAN1,CAN_IT_FOV1);
              }
              else
              {
                 CAN_Receive(CAN1,CAN_FIFO1, &RxMessage);
                //解析数据
                 CAN1_Rx_Data(RxMessage);
              }
              break;
         }
    }

    void  CAN1_Main(unsigned char flg )
    {
          if(flg)
          {
            if(Can1_Send_Delay == 0)
               CAN1_Tx_data();
          }
    }

网友:
非常感谢啊

网友:
可以看懂源码的都是大神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好思路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楼主分享  好思路 学习了

这也是蹭别的网站转载的,感觉不错就发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