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个x54h开机不显示的维修经验

楼主(2016-10-22):
(图片)

网友(2017-07-16):
好像是显卡坏的多吧  显卡供电的比较少见

网友(2017-08-20):
我也遇到同样问题,刷BIOS不行,干了显卡不行,显卡上管有个没装,补上了,还是不行,104排阻换了还是不行,现在只有求大神给点思路了。

网友(2018-06-22):
好了没有啊,是显卡电压不正常吗

网友(2021-06-13):
尼玛个逼,下载下来根本不能用,这个机器有8M的BIOS吗,不知道是什么鬼东西

网友(2022-05-21):
假的   8m   原机4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