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MB113-SMB

楼主(2016-10-22):
板号:LA-8943P  REV:1.0
不插内存电流是0.43
插上内存电流是0.53跳到0.46
测试主板电压都正常。
内存复位是1.5v 系统总线 有2次读取的波形。

主板 BIOS 刷过 换是 一样的故障。

网友:
楼主问题解决了没有啊?我今天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所有的电压都出来了 就是不亮,,准备刷BIOS试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