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擎 ASROCK Z68M/USB3 不触发維修

楼主(2016-10-22):
先看外观      这裡炸了

更换后来是不触发   查IO
IO是nct6776f 可以參考W83667
开机针-IO是61脚
PSON是63脚

没图     自行追线     触发后有拉低     桥无讯号出来     BGA吧

本板BGA后   已经修復

网友:
楼主也真有耐心啊 一个台阶板还上BGA环桥

网友:
x修好就行,,BGA不费事

网友:
怎么跑线的,就好了

网友A:
桥无信号,是不是没有SLP_3?

网友B:
Bga,,做io吗,加焊还是换呢,然后第一张图,没有看到哪里炸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Bga,,做io吗,加焊还是换呢,然后第一张图,没有看到哪里炸了

Q8111   图1    重植

网友:
楼主说BGA是加焊还是换掉?

网友:
现在还做BGA的 AM3的板  加焊还是重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桥无信号,是不是没有SLP_3?

应该说的是南桥发回来的SLP3的信号IO收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