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H61P主板时序及信号小结

楼主(2016-10-22):
顶星H61P主板时序及信号小结
1、        VCCRTC
测试点:D11的第三脚
电压值:不插电源3V,插上电源3.3V
故障分析:(注:“故障分析” 要说明电压值不正常时是什么原因造成的,以下同。)
电池没电、R384断开、D11损坏

2、RTCRST#
测试点:JCMOS第二脚
电压值:3.3V
故障分析:D11三脚不输出电压,JCMOS接地

3、32.768KHZ
测试点:晶振的两段
电压值:0.2V~0.5V
故障分析:谐振电阻损坏,谐振电容击穿、石英损坏

4、VCCDSW深度休眠供电(3_3P3_A):
测试点:
电压值:3.3V
故障分析:

5、DPWROK(RSMRST#经过R72)信号产生
测试点:R72
电压值:3.4V
故障分析:R66断开、R2断开

6、VCCSUS3_3(+3VDUAL)待机电压
测试点:PU102、4脚
电压值:3.3V
故障分析:PU10损坏、(PR107\PR108)分压电阻损坏
PC91击穿

7、RSMRST#信号
测试点:SR51、R66
电压值:3.3V
故障分析:R66断开、SR51断开

PS:RSMRST#正常后,就会发出片选(CS#)选中 BIOS,读取 BIOS 程序配置自身脚位。
8、触发电路
PWRBTNSW(PANSWH#)
测试点:SR13、R31,IO 75脚
电压值:3.3V
故障分析:R31断开、SR13断路,R24接地

   SIO_PSOUT#(SW_ON_N)
测试点:SR16,IO 72脚
电压值:3.3V
故障分析:SR16断开,IO损坏

   SLP_S4#,SLP_S3#
PCH收到SW_ON_N后, 在待机、供电、时钟、复位,且收到 RSMRST#,逻辑均正常后,会依次发出 SLP_S5#,SLP_S4#,SLP_S3#, SLP_A#, SLP_LAN#(后
两个一般很少用)给到SIO请求上电。
  测试点:SR15、IO 71脚SLP_S3#,SR11、IO 7脚SLP_S4#
电压值:3.3V
故障分析:IO损坏、SR15断开、SR11断开

   SIO_PSON#
测试点:SR12、IO76脚、PR2
电压值:5V~0V
故障分析:SR12断开、PR2断开、IO损坏

VCCASW
这个电压也是新増的一个供电,是ASW工作的供电,其电压值为1.05V,这个电压为AMT模块和网卡模块进行供电。
     PS: ASW:Active Sleep Well 主动睡眠电路。
VccASW为PCH的ASW供电,电压由SUSP#使能的VCCP(1.05V)提供。
VccASW是Intel ME 的供电电压。Intel ME 可以理解为PCH内置的,独立于CPU的单片机(MCU)。开机时,ME开始执行自带的ROM程式,然后通过SPI Flash从BIOS ROM中执行ME部分程式,并读取数据去配置PCH system clock的PLL寄存器,然后配合内部电路,导出来自外部25MHz晶振的供给系统的所有clock,如PCI clock, DMI clock(BCLK),e-DP clock, PCI-e clock等。
  测试点:J_LPC 8脚时钟,PCI 13、14脚时钟信号,
电压值:1.2V
故障分析:25MHz晶振不起振,BIOS损坏

9.PWROK、APWROK
测试点:SR52 SR54 SR45 R285
电压值:
故障分析:

10、DRAMPWROK
测试点:R197
电压值:1.05V
故障分析:TPS51216损坏,PQ10、PQ11击穿

11、DDR3_DRAMRST_N
测试点:R243
电压值:1.05V
故障分析:R243断开,桥损坏

11、25MHz晶振
PCH 在收到 PWROK,APWROK,及DRAMPWROK持续高电平500ms后会使 25MHz晶振起振,PCH 开始开启内部时钟模块,IntelME开始执行自带的ROM程式,然后通过SPI Flash从BIOS ROM中执行ME部分程式,并读取数据去配置PCH system clock的PLL寄存器,然后配合内部电路,导出来自外部25MHz晶振的供给系统的所有clock,如PCI clock, DMI clock(BCLK),e-DP clock, PCI-e clock等。输出各路时钟。
测试点:J_LPC 8脚时钟,PCI 13、14脚时钟信号,
电压值:1.2V
故障分析:25MHz晶振不起振,BIOS损坏

12、PROCPWRGD、UNCOREPWRGOOD
当 PCH 输出的时钟稳定后会延时发出 PROCPWRGD 给到CPU 的UNCOREPWRGOOD 脚,指示此时非核心电压已经 OK,用于CPU 发出 SVID 产生 CPU 核心供电,VCORE_CPU。
测试点:R34 VQ1 VQ2 VQ3 VQ4
电压值:1.2V
故障分析:(VQ1 VQ2 VQ3 VQ4)击穿 R34断开

13、PCH_SYSPWROK
测试点:R90
电压值:
故障分析:R90断开 桥损坏

14、PLTRST#
测试点:
电压值:
故障分析:桥损坏

15、H_CPURST_N
测试点:R50 R48 Q11 Q12 R49
电压值:1.05V
故障分析:R48、R49、R50断开,Q11、Q12击穿

16、CPU 收到 PLTRST#后,完成硬启动,开始寻址。
测试点:J-LPC第7脚
电压值:3.3V
故障分析:R48、R49、R50断开,Q11、Q12击穿

17、当 POST 过内存后 CPU 再次发出 SVID 给电源 IC 开启集显供电。
测试点:VQ10 VQ11
电压值:1.2V
故障分析:VQ10、VQ11击穿

网友:
LZ是存在牛A 和牛C间的人啊  我就总结不了那么清楚

网友:
这个要结合图纸说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