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显示器问题

楼主(2016-10-22):
aoc2290vw 原来电源部分坏 可以了 打开黑屏下底色不均匀 这个怎么回事

网友:
哥们你找个通用板驱下屏试试。。

网友:
拿一套点屏设备点一下,排除下屏问题在检查其他的

网友A:
图像有就是色彩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图像有就是色彩不好

这是屏有问题,,好像只能这样用着了

网友:
驱动板故障吧,用套件点亮下试试

网友:
楼主不会是你屏线没插好吧

网友:
屏线用像皮擦过 插了好几次了

网友:
屏坏了吧,用通用的驱动板点一下

网友:
通用板点屏试试,好像是屏挂了。拆装的时候,不是碰到啥了吧。

网友:
看着就像是屏挂了

网友:
屏坏了,没得救了

网友:
估计屏坏了,

网友:
先屏试试。不行就换屏吧。

网友:
是不是用的中华屏啊。估计屏的问题

网友:
屏坏了,朋友

网友:
电源滤波不良也会引起亮度不匀.

网友:
换个通用版试试,不行就是屏有问题

网友:
像是屏挂了,用点屏仪点亮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