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阴同行发来V星B75A-G41 MS-7758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10-22):
接到江阴同行发来的8片主板    其中V星这片 富含辛酸
这片主板故障是有待机 不触发
测开关针有3.3V   且有跳变
下个图看下吧  找到开关针到IO的脚位

80脚开关到IO 有正常跳变 测量IO到桥的触发信号也没有  RSMRST也没有
直接测IO的待机供电

实测99脚待机供电 1.8V偏低
查图得知 此待机电压 去得大芯片就是IO和南桥
如果南桥拉低 就不修了  测了下对地阻值正常
首先挑起IO的99脚   故障不变 仍是1.8V
继续找到这个3.3的转换电路

芯片输出也是1.8 首先排除芯片本身拉低的可能性
拆掉芯片 可调单独给6脚一个3.3  电压正常
由此就是芯片本身的问题了
由于这个芯片找不到  订货来修又不划算
于是只能给主板装璜一下了

剪板1117转换电路后  不触发修复  跑码亮机
亮机后发现个问题 一亮机就左上角一个小光标不动 右下角显示A2 或者A0

等 好久 好久 再显出V星LOGO 然后再黑屏  从跑码
再光标   A2等好久 才提示
找不到地图名字  我也不知道这是啥意思

屏幕上倒数第二排英文 翻译出来就是找不到地图名字
这样肯定是交不了差的  于是想着刷个BIOS吧
找到BIOS芯片 是长这个样子的

胖胖的 扁扁的  编程器座还放不下它 无耐
想着能进BIOS  就在BIOS里更新下吧
去官网下了BIOS  进BIOS里更新

更新完成后   哈哈哈  上电掉电  自动上电 掉电 反复了
尼玛 这下机都不开了  没办法  只能硬着头皮飞线刷了

飞完线打开编程器软件界面  点一下自动识别

成功认到  在论坛下了BIOS 刷写进去
再触发 顺利跑码  光标  A2 一去不复返
进PE  装个系统   一切正常  总算修好了

网友:
大神就是不一样

网友A:
飞线这么辛苦,换个同容量的芯片,刷上,焊上就行。

网友:
能改电路的都是大神!加分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飞线这么辛苦,换个同容量的芯片,刷上,焊上就行。

就是没有啊  16M的芯片  料板上的  最大的也就8M的   实在是找不到这么大的

网友B:
句容辛苦,不过修好万岁!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句容辛苦,不过修好万岁!

知音      来走一个

网友:
飞线技术可以的

网友C:
买个焊接刷BIOS座好点

网友D:
飞线技术不错,不过这样子浪费时间。可以找个可调类型输出1117代换也可以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买个焊接刷BIOS座好点

这个也是在没有座子的情况下  不得己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线技术不错,不过这样子浪费时间。可以找个可调类型输出1117代换也可以

可调的还要焊接电阻   理麻烦

网友F:
3.3v1117显示器驱动板找吧

网友G:
b75的板竟然也会用这么奇葩的BIOS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F:
3.3v1117显示器驱动板找吧

主板上也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b75的板竟然也会用这么奇葩的BIOS芯片

谁说不是呢  还是16m的容量

网友H:
不错,这个转换管坏的多,没有微型料板么,大把的,刷这个BIOS确实麻烦去买一根SPI线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飞线技术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不错,这个转换管坏的多,没有微型料板么,大把的,刷这个BIOS确实麻烦去买一根SPI线就可以了

你大把的料板 都是换下来的吧 我都是修  没几块料板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你大把的料板 都是换下来的吧 我都是修  没几块料板

我不是大把换下来的,是修不好的,呵呵,好多不稳定,微型的870芯片组,都是超频超死的

网友:
楼主修台式机确实有一手啊。。。

网友:
第一次见这个样子的BIOS芯片,我手里有16M容量的BIOS,该路由器的余料。

网友I:
重点在BIOS这里,一直想的在线刷原来是这么实现的!

网友:
此等技术,我也只有羡慕的份啊!!!

网友:
楼主好历害,崇拜

网友J:
这种样子的BIOS还是比较少见的,

网友:
飞线的技术高超

网友K:
这么大的BIOS还真没见过

网友:
主板在楼主眼中已经透明了,随便维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重点在BIOS这里,一直想的在线刷原来是这么实现的!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这种样子的BIOS还是比较少见的,

是的  所以料板上都找不到

网友:
引用 网友K:
这么大的BIOS还真没见过

我也是第一次见

网友:
谢谢分享  我遇到一个3.3短路的

网友:
遇到这种BIOS的我一脸懵逼

网友:
楼主威武  小弟拜服

网友:
牛B,够你折腾的了。不过技术6高就不怕

网友:
引用 网友L:
多少钱啊  收 不要跟我说  25块钱

我这里B75都要35

网友:
这么牛  那线飞的  头都咋了

网友:
编程器挺个性的

网友:
哈哈。。。飞线技术牛。。。

网友:
楼主的主板修的真是没的说的

网友M:
就是有点不明白,发货过来修,还要运费和维修费,你那朋友那边行情很好吗?我们这边修个主板才30块,不好做呀

网友:
引用 网友M:
就是有点不明白,发货过来修,还要运费和维修费,你那朋友那边行情很好吗?我们这边修个主板才30块,不好做 ...

修好卖给客户  怎么也得卖个100多   去掉运费  维修费  还是有得赚 总比卖废板好啊不是

网友:
现在这类型的主板坏的太多了,很多 都不好维修,大能们 加油

网友:
楼主,线飞那么长也没有事吗?不是说线不能太长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E:
这个也是在没有座子的情况下  不得己的

你扎没有那种多种类的焊接盘呢 那个下面垫一些绝缘胶纸 把芯片焊上去直接刷 很快捷

网友:
引用 网友N:
你扎没有那种多种类的焊接盘呢 那个下面垫一些绝缘胶纸 把芯片焊上去直接刷 很快捷

啥样的   上图说话

网友:
这个板子修好要点时间

网友:
这主板修成这样我也是服了

网友O:
这种BIOS芯片长得与众不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O:
这种BIOS芯片长得与众不同啊

与众不同  不走寻常路

网友:
问题还蛮多的

网友:
图纸能放出来吗?????

网友:
楼主厉害,我在想你们的图纸都在哪里找的,很多时候我都找不到,而且分不好得到啊

网友:
看着比较难看呀。不过修好了就行。反正在机箱里面。

网友:
那个编程器不是有送那种可以焊接的座子的吗?

网友:
来自: 河南许昌
手工不错 飞线确实费劲 不过有时候真能救急

网友:
分以加,修得太好了

网友:
你是主板高手呀 IT行业你这样的人才不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