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BOOK]
G475笔记本烧电容不通电

楼主(2016-10-22):
笔记本一点容烧糊 ,铜箔也起来了,但是更换后还是不通电,6265C的供电芯片是不是坏掉了,怎么检测.

网友:
电流表呢? 量下是不是还有短路的地方啊,这样太蒙蔽了

网友:
检查与电容相关的mos管

网友:
是不是短路了,烧坏导致不通电

网友:
电流表, 短不短路 ,管坏不坏

网友:
测一下6265C的主供电和开启信号正常是否

网友:
先查公共点电压   6265C要根据时序判定

网友:
搞到苹果笔记本板块,也不移一下!

网友:
要先学点基础知识再实践会好一点

网友:
主供电电容  你这个主板现在具体是什么情况 有没有待机

网友:
查芯片的供电开启信号

网友:
说的很模糊  身边有同事的话  可以请人家指导你修

网友:
信息太少了吧?先检有没短路,再换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