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联想L2364wa开机花屏

楼主(2016-10-22):
开机花屏,用通用板代换故障依旧,请大师们帮忙分析一下,联想这个型号是不是通病?
通病

网友:
是不是通病不敢说,但这屏应当是坏了。、

网友:
传张花屏的照片,有的时候换屏上的主芯片问题就可以解决

网友:
通用板点过屏了 还花屏 弃修那

网友:
估计屏坏了,这种问题有哪种高手修过

网友:
没得救了,教程太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