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双动力400p4里面的一个DH0270R芯片,请问可用什么芯片可以代换?

楼主(2016-10-22):
长城双动力400P4型号为:BTX-400P4  。 接了灯泡通电一闪就黑了,但5VSB没电压(电源测试工5VSB灯不亮)。断电等三分种测T3还有189V,还慢慢的向下掉。放电之后,拆下来的IC为DH0270R,IC旁边还带了一点烧黑的,但本人不知如何测这个IC的好坏?和这个IC可用什么IC代换?DH0270R一般可以什么电器可以拆到?

网友:
万能的淘宝看看.

网友:
DM0265R与它相同,,,。

网友:
看这个表,与它相近的都可以代换,,,

网友:
楼主参考一下:

网友A:
这个芯片和dm311很像是不是也可以互换

网友B:
DH0270不能与DM311互换吧,第4角都不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芯片和dm311很像是不是也可以互换

估计得查 两个芯片的电气特性表吧

网友C:
长城的电源 辅助IC芯片 P1014AP06比较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C:
长城的电源 辅助IC芯片 P1014AP06比较多

不知为何改换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不知为何改换了...........

感觉长城的电源 还是比不上台产的 大厂啊 光宝 全汉 康舒 海韵 台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感觉长城的电源 还是比不上台产的 大厂啊 光宝 全汉 康舒 海韵 台达

确实有差距.........

网友:
引用 网友B:
DH0270不能与DM311互换吧,第4角都不一样!

第四脚是空脚直接接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长城的电源 辅助IC芯片 P1014AP06比较多

我看了引脚定义,如果没有什么区别的话应该是可以互换的,1脚接地,2脚vcc,3脚反馈,4脚空脚,5脚启动脚,678脚为漏极。

网友:
引用 网友D:
确实有差距.........

可能技术还是不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了引脚定义,如果没有什么区别的话应该是可以互换的,1脚接地,2脚vcc,3脚反馈,4脚空脚,5脚启动脚 ...

估计 还是得看 内部 参数  对比外围元件 才能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