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465上电到0.29A不动,

楼主(2016-10-22):
此机CPU供电上管坏,换好上下管电压还是没有,测后级阻值只有3.2欧。我知道的朋友说明下这个是不是有点低,板载CPU换一个好贵,高手指点一下不想走弯路、

网友:
阻值真心OK的

网友A:
板载的是低点,拿ok板比对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载的是低点,拿ok板比对下吧

没有板比对呀,不然就不发帖子了。

网友:
哦?你确定吗?

网友:
要是12年或者11年的  这个阻值就是OK的

网友:
确定OK  别再这个上面纠结了

网友B:
LZ    维修好了吗,,我现在也有这么一个机子   CPU供电

网友:
没图纸,不好分析呀,平时求助的话,发个图纸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B:
LZ    维修好了吗,,我现在也有这么一个机子   CPU供电

没有时间修,打算明天拿出来搞

网友C:
查供电芯片条件工作条件,是不是还其他电压也没有出来啊

网友:
应该是5欧 ,

网友:
引用 网友C:
查供电芯片条件工作条件,是不是还其他电压也没有出来啊

除CPU没有电压外别的都有,

网友:
哦,这么说这个CPU挂了?

网友:
CPU对地阻抗3.2欧 肯定是正常的。

网友D:
这种多为芯片本身或者输入电压没够,BIOS也会引起。楼主好好查一下这芯片的供电和输出线路,动CPU是一条不归路呀!

网友:
这个应该说好修的吧。查一下CPU供电芯片 的条件。一步一步查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种多为芯片本身或者输入电压没够,BIOS也会引起。楼主好好查一下这芯片的供电和输出线路,动CPU是一条不 ...

好吧感谢你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