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星液晶 M2226A 不显示白屏

楼主(2016-10-22):
      刚接到这个屏,以为是屏线的问题,换了屏线还是一样,以为是没有屏供电,测量后5V有屏供电的,搞不明白了,难道是逻辑板上的问题吗?
如果是   重要查什么地方呢?

网友A:
屏上的相关电压都要有,,,。。

网友B:
把上面的屏供电全测一般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上面的屏供电全测一般就知道了

我用万能的驱动板测了 ,  还是一样, 我估计应该是屏上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上的相关电压都要有,,,。。

我用万能的驱动板测了 ,  还是一样, 我估计应该是屏上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用万能的驱动板测了 ,  还是一样, 我估计应该是屏上的问题

我叫你测逻辑板上面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用万能的驱动板测了 ,  还是一样, 我估计应该是屏上的问题

是的,屏的上电压都要测量一下,不只有5V呢

网友D:
是不亮呢?还是没背光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叫你测逻辑板上面的

逻辑板  ,测量 哪些标注英文的触点哪里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不亮呢?还是没背光呢?

有背光不出图像   ,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背光不出图像   ,白的

检查屏上的升压电路,工作正常了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检查屏上的升压电路,工作正常了吗。

哦  知道了

网友:
屏供电好的吗?

网友:
肯定是逻辑板上的问题了   看看逻辑板上的 供电保险什么状态

网友:
一般碰到白屏、花屏我都当屏坏了

网友B:
把这些电压都测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把这些电压都测一下

VGH 没有电压    重点查哪里呢? 谢谢了

网友:
屏问题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VGH 没有电压    重点查哪里呢? 谢谢了

vgl电压多少。 断开后级 打下值看看。 检查下芯片外围元件。不行就换个芯片试试

网友:
显示器白屏大部分出现在屏线上面,如果不行就检查主板各个工作点的电压是否正常,特别是屏的供电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