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大伙来看看这个苹果MACBOOK AIR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2016-10-22):
大伙来看看这个苹果MACBOOK AIR是什么型号的,这个机器进水,处理完了,现在能开机,不能充电,换个新电池也不能充电,机器背面也没有标签,想找个图纸也没有,

网友:
找下版号 对照版号 找出机器型号

网友:
看板号也可以

网友:
硬盘下面有个820-00165-a的编号,我来查查,谢谢大家的回帖

网友:
很明显A1466啦

网友:
A1466噻。,是不是灯不亮?不亮换个电源小板,你也可以修出来

网友:
A1466,看主板板号找对应的图纸维修。

网友:
直接看主板上的82开头的板号

网友:
笔记本  跑到手机板块来了

网友:
这个好像是A1466苹果笔记本

网友:
这机器 不要电池也是可以触发的   先修好电脑先

网友:
就是A1466的

网友A:
不好玩进水面积挺大的

网友:
进水的比较好修

网友:
你这个型号是新款的A1466

网友:
15版的A1466,MJVE2或者G2

网友:
型号:A1466最新款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好玩进水面积挺大的

进水机,不好修,进水面积大坏的地方多,还容易返修

网友:
进水不好修,认为好修的都是维修间的大神啦

网友:
看看电源灯亮不亮 不亮看看排线脚有没腐蚀烂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