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反复重启是哪里问题?

楼主(2016-10-22):
各位大神,接修一台Iphone6,反复重启,是哪里问题啊?

网友:
白苹果重启吗  u2  硬盘 系统都有可能

网友:
查cpu   或者硬盘  我碰到一例 摔的  CPU虚焊引起的

网友:
硬盘问题大一点  CPU其次

网友A:
先刷一下机,其次就是硬盘和cpu容易引起这样的故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刷一下机,其次就是硬盘和cpu容易引起这样的故障

谢谢大神指导

网友B:
询问客户有没有资料,然后看看是否联机,再看看能否刷机,刷机报错代码什么

网友:
刷过机没得

网友:
这里是严管版块,请不要灌水,警告提醒一次

网友:
可能是CPU吧

网友C:
估计上I2C0总线上的一个东西出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估计上I2C0总线上的一个东西出问题了

如果是I2cO总线上坏了东西就不太好查了

网友:
这问题问得好大啊

网友D:
引起自动重启的原因有很多,例如摔过以后导致CPU、硬盘等元件虚焊,或者进水后某些元件腐蚀不能正常工作等,还有供电方面有问题也会导致重启。分享一下个人经验,曾经收到过一台5s,没进水没摔,但用一会儿就重启,然后客户说了下因为自己换电池过程中,接口突然爆出火花才开始出现这种情况。仔细看了下接口附近元件,围着接口旁的容阻元件掉了好几颗,看了下图纸,有几颗电阻是跟大部分IC是通的,也就是说这电阻掉了导致大部分IC供电断路了。然后把几颗电阻补上以后再测试,长时间运行都没发生重启了。所以结合一下你的板子情况,查查供电或者有没有虚焊,如果是越狱机有可能是软件冲突引起,还有就是存储剩下的容量大小,如果剩余空间不多也有可能发生重启或者白苹果不开机的情况。就这些,以上都是个人经验,如果有什么不对的地方请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D:
引起自动重启的原因有很多,例如摔过以后导致CPU、硬盘等元件虚焊,或者进水后某些元件腐蚀不能正常工作等 ...

谢谢大师指点

网友:
提的问题太宽泛,需要维修请选择专业人员,迅维有直属维修店

网友:
重启的原因太多了

网友:
刷机看报什么错

网友:
先刷一下吧,不然没法确定,刷一下基本可以确定哪里问题,可以用手使劲压着CPU开机看是否能开机。这种问题麻烦的,可能重启的的确太多可能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询问客户有没有资料,然后看看是否联机,再看看能否刷机,刷机报错代码什么

正解,总线问题易导致重启

网友:
主要是总线出问题。

网友:
刷个系统看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