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552m x550md亮机BIOS

楼主(2016-10-22):
型号:x552m
版号:X550MD REV 2.0
BIOS型号:25Q64BV

网友:
刷了电流都不起来,大家谨慎下载

网友:
这是骗分的,我的刷了电流也起不来,客户催着要我就看都没看就下了,骗子

网友A:
   这个机器客户来清灰的,完全正常进系统的机器, 我用866编程器 读出BIOS的  不知道 你们为什么会出现不上电 骗分? 没有这个必要吧 搞的这么麻烦吧 汗... 我还是删了吧

网友:
不跑码,刷了试试

网友(2016-12-15):
我的不跑码。试试看

网友:
好用不  我下载一个试试 一会告诉大家结果

网友:
这个BIOS 是坏的 大家不要下载了

网友:
我刷了可以

网友(2017-03-07):
到底行不行,没有积分

网友:
你们这我怎么敢下  ?

网友:
我来试试,我的是亮机的

网友(2017-04-06):
請教如何刷這BIOS? 這是低電壓1.8V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机器客户来清灰的,完全正常进系统的机器, 我用866编程器 读出BIOS的  不知道 你们为什么会出现不 ...

确实是不好用,我刷了也不触发了

网友:
确实是不好用,我刷了也不触发了

网友(2017-05-08):
我的,不触发。刷一个看看。

网友:
我刷了 ,也不触发

网友(2017-06-07):
确定好的吗 刷了没反应

网友:
1.8V电压的什么刷?

网友:
已验证亮机。但是我的不是BIOS问题 刷了故障一样,但是是亮机了的。

网友:
这钱赚的不容易呀估计楼主搞了好久把........

网友:
此BIOS是可以正常亮机的,只是亮机速度慢大概在15秒左右。此BIOS可以用做不开机 不亮机 不跑码等机器判断是不是BIOS程序问题试机用。我的机器修好后刷回原备份BIOS开机3-4秒正常。
顺便说下我的机器故障是开机屏幕显示后掉电 有的时候屏幕显示了马上掉电有的时候屏幕显示了5-10左右掉电。刷了此BIOS后还是故障一样 只是开机要15秒左右才亮机,说明我原来的BIOS程序是正确。最后我把EC芯片换了后正常不掉电了。

网友:
我下载一个试试 一会告诉大家结果

网友(2017-07-08):
都说是坏的,搞得我都不敢下载了,现在分难赚啊

网友:
下载测试过了,测试可用

网友:
哎哟,多谢楼主上传的BIOS,正好遇到一台加电无显示的机器,刷来试试

网友:
不亮的机器刷了偶尔可以亮,应该我的机器还是有问题

网友(2017-11-14):
赛扬四核 820显卡,测试显示。亮机慢

网友(2018-01-03):
你们这些菜鸡现在的机器机器上拆下来的芯片读出来的BIOS要该ME 不然各种问题

网友:
这个BIOS要1.8V的编程器刷,3.3V普通编程器刷了就容易出问题。。。。所以不一定是BIOS问题哈

网友(2018-04-01):
我用RT809F刷的,可以亮机,只是亮机慢

网友(2018-05-21):
这个是独显的吗?是1.8v的bio芯片吗?

网友:
我下载了,刷了可以亮机,但是亮机慢。谢谢楼主

网友(2018-06-23):
发ASUS的BIOS最好连贴纸上的形号,CPU显卡形号写明,不然谁下谁死。

网友(2021-08-19):
正常亮机感谢楼主

网友(2022-02-06):
已验证亮机,确定BIOS可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