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跑EE50

楼主(2016-10-22):
内存供电正常,pci的A15有复位,cpu也有复位,内存vccddr0.75也有,刷过bios,故障依旧,没办法了,还好告诉我同事重新配电脑了,要不他等我一定会疯了,希望高手有空给指点一下

网友:
直接扔垃圾桶里,无奈

网友:
直接换吧  等修出来 还不急疯

网友:
查SPD和SMB没   AMD的话换CPU试试

网友:
台式机主板好多人都不会玩了

网友:
这主板,看看是否有断线的地方,SPD,总线是否有电压,还有就是北桥,EO大多数都是主板还没有检测到内存所以EO

网友:
谢谢  大家 关心 !  SPD和SMB   3.3 V 检查到了 , 没有AM3的CPU换,不是专业 做这个, 业余爱好,怀疑南桥坏,假负载电源好信号电压有变化,1.8V变1.0V   ,  电源好信号PWROK和CPU电源管理芯片发出的好信号都正常,  压南桥 北桥没变化,没BGA返修台,算了,不修,反正没价值了,

网友:
真没什么价值呀,不个修好能收50块,还是修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