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278 掉电

楼主(2016-10-22):
苹果笔记本 a1278 板号是820 2936b 故障是插电就开机上电到0.9掉电 再次触发还是掉电 掉电的时候测集显没有电压 还有2个电感没电压 bios刷过 充电芯片的那2个电阻也换过还是一样掉电 是和这2个没电压有关吗 有一个好像是给屏供电 另一个15v是干啥的不知道

网友:
这个没有通病 上次我的一样也是0.93左右立马掉电 不上内存不掉电 也没搞定

网友:
测SMC_DELAYED_PWRGD有没有3.3V,这个电压有3.3V再测PM_PCH_SYS_PWROK是不是也有3.3V。那就得测内存了,内存的复位信号CPU_MEM_RESET_L。估计就是这里的问题,集显电压是在过了内存后才有的,另外俩个电压是屏的升压

网友A:
U3890是外接显示器的升压电压,这个电压不用管,你把机器修亮了这个电感也是没电压的。你按我说的,查那些电压跟信号,要是内存的复位都正常,那就肯定是EC了。

网友B:
苹果的是不好修啊,只能按照时序来修啊……

网友:
回复楼上的这个电压都有,CPU_MEM_RESET_L电压为1.45  Q3215 5脚电压为5v  3和4脚为1.45v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的是不好修啊,只能按照时序来修啊……

有时序图 cpu复位都有 就是掉电 集显电压没有事因为没跑码的原因吧 看来得用示波器 还不太会用示波器

网友C:
引用 网友A:
U3890是外接显示器的升压电压,这个电压不用管,你把机器修亮了这个电感也是没电压的。你按我说的,查那些 ...

内存复位有 能解释下为什么 内存的复位都正常,那就肯定是EC了
苹果修的少 希望给帮助 谢谢

网友:
个人表示没机会修苹果,都是看大神们修。

网友:
苹果修的少,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内存复位有 能解释下为什么 内存的复位都正常,那就肯定是EC了
苹果修的少 希望给帮助 谢谢

复位正常的话,你得用示波器,抓RSMRST# 和SLP_S3#,看哪个先掉,前者先掉,则是待机问题,后者先掉,则是后级电压的故障。因为EC要检测每一项电压。

网友D:
ISL6259 的14脚 电阻是0欧的,良一下 是不是变大了 如果 变大 把经取掉 相连 就OK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的是不好修啊,只能按照时序来修啊……

你那两个是屏背光供电啊,要开机了才有电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ISL6259 的14脚 电阻是0欧的,良一下 是不是变大了 如果 变大 把经取掉 相连 就OK了

ISL6259 的14脚 ?通病应该是17脚和19脚的R7051和R7052吗

网友:
换版吧大神

网友:
引用 网友C:
ISL6259 的14脚 ?通病应该是17脚和19脚的R7051和R7052吗

对 是17脚 R7052 的 0欧电阻 变大,,修了好多台 都是去掉0欧 直接连起来。。

网友:
不只怎么我也没修到几台苹果。

网友:
苹果机器不好修要高手中的高手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