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秒杀的4台机

楼主(2016-10-22):
这两天比较忙,修到的机子也都比较简单,和大家分享一下,大神们勿喷!
第一台,戴尔N5010的机子
开机响七声,停一秒左右再,响七声,如此循环响。好经典的故障,搜了下迅维网论坛,大多说北桥问题。
迅速拆机,看北桥没有被搞过,心想机会很大,直接有铅温度曲线把北桥煮了下,好了。

第二台,型号不记得了,
拆机前上电流表有跳变,大小写灯不亮,不亮机。重插内存和换内存试过一样。那就拆机吧。拆机后裸板电流0.3-0.8就不动了。拆开键盘时就看到了NEC大电容。撬掉,换了4个330的上去,顺利亮机。

第三台,神舟的本本,5A大短。
5A大短的机子,要么就是送钱的,要么就是烧洞造成板层短路的挺麻烦的。
拆机后仔细看了板子,没有发现明显的烧坏的元件,测了下Cpu上管D级直接0.几欧,下管D级有几欧的阻值,CPU应该没有问题。那直接烧吧,设置2v直接插入板子,有1.6A左右的电流,看来故障点要么就在电源接口旁不远处,要么就隔离管已经击穿。摸到电源接口旁一个管子发烫,看来他就是隔离管了。看了下充电芯片型号,好像是BQ725A,问了下金哥,说是升压的,那料板上大把的,找了个下管换上,测了下公共点,还是大短,继续烧,烧到一个电容发烫,直接烙铁加锡弄下来,测了下确实击穿了,再测下公共点,500多一点,已经正常。上次待机0.016,按开关电流0.16左右不动(修短路,我一般把CPU和内存都取下来,以防万一)。装上CPU和内存,跑码正常了,接屏顺利亮机。

第4台,V星的电脑,很新的本本,15.6寸屏,板U的。
上电看电流0.12左右,看来是微短路,心想简单问题,直接摸板就是了。拆机后裸板电流还是0.12左右。摸到有一个芯片发烫,看了下1225c,是待机芯片。看来没那么简单哦。待机芯片发烫的话,要么本身短路,要么负载短路。测了下旁边的3/5v电感,有一个000,看来是后级短路了。如果待机芯片本身短路的话应该两个电感都短吧。直接用3.3v烧短路的电感,摸到桥发烫,应该是桥挂了吧。把桥取下来脱平后再测电感,不短了,就是桥短路了。sr17d的桥,找了下没有,用一个SR17E的代。我直接用无铅温度曲线做上去。上电到能触发,但到0.5A就不动了。板说是桥没做好,因为熔珠的时候没有动一下,可能虚焊了。于是再次上BGA,等温度到220度时定住,十秒左右后动一下桥,已经熔珠,可以自动复位,保持几秒后冷确。板子冷了后才上电,电流上去了,有跑码了,真是奇迹啊。接屏亮机了。

这会在下班回家的公交车上,尽管很想睡了,还是坚持发完了,看在这么辛苦的份上,大家动动手指加个分吧。

我在尾站下车的,还可以睡一下…

网友A:
5A大短的下管拆下来测试了么,是否短路

网友B:
第一台是M5010还是N5010

网友C:
生意兴隆啊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A:
5A大短的下管拆下来测试了么,是否短路

下管拆下来测了是N沟道的,就装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第一台是M5010还是N5010

我对机型不太敏感,只记得是5010的,M还是N还真不确定哦,平时有机拿来都是看故障,从来没有去管机型,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生意不错哦

周末生意还可以,可惜我只是个打工的,刚上班一个月,工资才1.5K,可怜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生意兴隆啊兄弟

周末生意还可以,可惜我只是个打工的,刚上班一个月,工资才1.5K,可怜啊

网友F:
进步不小   明天给你加分

网友:
楼主是在哪里修的啊?我们这边桥都不换了,因为同行价格报不起来,所以一般都不修了,修一台才一百块钱,电脑维修行业真的是到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进步不小   明天给你加分

多谢金哥,简单的就还能在这显摆一下

网友G:
5010的通病好说,其他的要是在深点,就看不懂了

网友H:
只能叫你高手。

网友D:
引用 网友G:
5010的通病好说,其他的要是在深点,就看不懂了

呵呵,第二个NEC大电容的,看到也基本不用考虑,直接换4个330的

网友:
学习楼主的经验哈

网友:
引用 网友H:
只能叫你高手。

过奖了,离高手还差太远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呵呵,第二个NEC大电容的,看到也基本不用考虑,直接换4个330的

4个300的稳定吗?我都是换6个。要不然就是4个470的

网友:
我遇到DELL七声报警大多数都是显卡 你那个偶独显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4个300的稳定吗?我都是换6个。要不然就是4个470的

可以的NEC大电容的容量好像是1000还是1200,4个330的就1320了,多一点刚好

网友:
这样的机器就是送钱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周末生意还可以,可惜我只是个打工的,刚上班一个月,工资才1.5K,可怜啊

1.5K也太低了吧 我出来第一个月2K

网友J:
楼主那里的工资确实不太多啊,才1.5K,应该2K起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I:
1.5K也太低了吧 我出来第一个月2K

说出来都是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J:
楼主那里的工资确实不太多啊,才1.5K,应该2K起步吧。。

说出来都是泪啊

网友:
昨天一个dell开关2v,过LG掉电,rtcvcc微短造成的,烧了一下rtcvcc直接短了,sr23y发烫,来的时候还有开机画图,怎么给客户解释

网友:
生意真好。羡慕

网友(2018-06-17):
生意兴隆啊兄弟生意不错哦6666666666666666666

网友:
人人都爱短平快的机器,成本低,收入不菲啊楼主,只是没弄明白16年的帖子怎么挖出来的

网友:
看见别人是几台几台的修  我都快没米下锅了

网友:
测了下Cpu上管D级直接0.几欧,下管D级有几欧的阻值。这个不是很懂,希望有大神给我解释一下

网友:
楼主好直接,,,拆开来一个一个发帖子,这样看的人更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周末生意还可以,可惜我只是个打工的,刚上班一个月,工资才1.5K,可怜啊

不会吧?能修主板的 我这边能开5K

网友:
以后不要用秒这个字了,那按照字面上的意思,客户认为你四台机器用时四秒就修完了,一台一秒神速呀

网友:
4个330足够了。基本不会有问题

网友:
感叹你们的运气好,老是能遇到NEC大电容,我就算遇到了,也不是它坏。

网友:
生意兴隆啊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