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h67/h61不跑码维修过程

楼主(2016-10-22):
整个维修差不多3小时左右
首先查了下供电,发现桥的1.05v供电没有,1.8v有。
既然1.05v没有先修这里,其他的条件也不查了。
出1.05v供电旁边是个14脚的芯片,这种芯片在技嘉h61的板子很常见内部是多个运算放大器。
很快查到控制1.05v供电的放大器正级只有0.3v,而控制1.8v供电的放大器正级电压正常。
心想这样的问题一般是电阻阻值变值了,可事实不是那么简单。
通过跑线发现这2个运算放大器的正级电压来自于同一个小芯片(cmos电池旁边)的不同脚位通过电阻分压得大的。

因为有时候触发0.3v会变成0.8v,小芯片旁边有发黑的电容给拆了还是这样,怀疑芯片不良。
这种芯片连数据手册也找不到,就不考虑从料版能找到一样的替换了。
解决问题只要让放大器的正级有1.05v的电压,于是飞线从一个2v的电压经过8.2k和8.8k的电阻分压得到了1.08v。
为了找2个合适的电阻花了很长时间,结果1.05v电压出来了,其他电压也有了,pci插槽复位时钟都正常还是没有跑码。
果断上了内存假负载,发现内存总线供电无电压,然后更换了芯片后0.75v才正常。

再上真内存,蜂鸣器想起了声音,接屏亮机。原来这款主板就是不跑码的。

网友:
以前都是通过电阻分压来产生基准电压,然后控制比较器MOS管,来产生电压,现在用小芯片,故障率反而高了,楼主修板不易,加分鼓励。

网友:
修杂牌找芯片换是硬伤,要会改电路,楼主功夫好

网友:
看见杂牌就头疼

网友:
那小芯片是个什么芯片,是8脚场馆吗?

网友:
反正不是场管  机器已经送走了

网友:
现在主板维修,,,

网友:
思维不错,没有因为缺芯片而放弃,通过分压来解决供电,值得点赞

网友:
我以为是各条件正常的不跑码,原来是缺电压的。

网友:
修台板用了3个小时真不容易。时间就是生命啊

网友A:
不跑码缺电压好修,电压复位都出就难搞。

网友:
学习学习,修板子不容易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跑码缺电压好修,电压复位都出就难搞。

是啊 就烦那种电压复位都正常  BIOS也读了不跑码的

网友:
修台式主板花费太多时间不值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