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信]
请教这种花屏是那个部件出问题?

楼主(2016-10-22):
(图片)

网友:
屏逻辑板查一下

网友:
排线 从插一下看看

网友:
修好了吗。是不是驱动板?

网友:
如果换屏线没用的话,估计就是屏的问题了

网友:
只有找东西代换下先了

网友:
十有八九是屏线.

网友:
屏线和逻辑板最常见........

网友:
我晕 前两天碰见一个三星T190的显示器  跟你这个情况一模一样。出现这个故障一般都是先清理屏线  更换屏线 试试。我的换屏线不行 最后换驱动板还不行,发来的驱动板  原装的 带屏线都不行,最后才发现竟然是调试的问题  菜单里面的选项  对比度 亮度  还有模式  三个调整一下好了。很是纠结   现在驱动板还在我手里呢。

网友:
用通用一套点一下试试 不花屏就是 板子坏了

网友:
屏线重新插下,如果还不行换条屏线。

网友:
先用通用板点屏,只要屏不坏,就有的修啊。

网友:
如果是液晶彩电,可能是屏参不对,校正后就行了。
如果是显示器,可能是逻辑板上的缓冲器坏了。
很常见的故障,在论坛搜索一下。

网友:
先查排线 再查驱动板

网友:
可能性很多,的自己去逐一排查

网友:
换屏线试一下。

网友:
这种问题我遇到过,是屏线接触不良

网友:
建议你可以用点屏套件点屏,就知道是驱动板的问题,还是屏的问题了,然后再确定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