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钛克VP450P,主动式电源艰难维修,求助

楼主(2016-10-22):
一客户拿来的安钛克VP450P的电源,看这电源还不错,一般的还懒得修了。
主动PFC电源修得比较少,搞得比较头痛。
拆开后发现PFC驱动场管处严重打火,有一小坑了,电源底壳也明显黑乎乎的。上万用表,测得整流桥挂了,驱动场管挂了,电阻R7烧得看不以阻值。

于是百度找了一下午图片,没什么高清图,大约是470欧的吧。
CM6800功率校正芯片集成一小板直插上去的,于时把该换的换上,CM6800也换掉。

通电,侍机大电容321V,接上电源测试模块,各电压显示正常,但测得主电容掉电压了,只有294V,立马想到PFC应该没工作,马上测6800的PFC驱动输出,果然没电压,PWM驱动电压为7V左右。但有个问题,R7电阻用普通的1/4电阻马上冒烟,于是才换上1W的电阻才不会冒大烟。但发热还是大。
本人自学的电源维修。手工画的电路图,供分析用。画得不标准不好看,各位勉强参考下。

D1,D2两二极管原来是黑色上面一道白杠的,百度了下6800周边元件图,应该是4148开关管,于时找两个装上去。
这电源到底还有哪里出问题了,实在查不下去了,来求高手指点迷津。

网友A:
楼主R7可能画的不对,CM6800的3脚为电流检测,此处应该有一个0点几欧的大功率检流电阻.....

网友:
D1, D2可以用4148........

网友:
自学成才,让我很汗颜啊

网友:
楼主草图应该有误,R7根本没起作用.

网友B:
R7发热,CM6800很有可能挂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R7可能画的不对,CM6800的3脚为电流检测,此处应该有一个0点几欧的大功率检流电阻.....

就是呀,我也觉得非常郁闷,可就是没有大功率检流电阻,第3脚只有一个贴片电阻连接到桥负极,可电阻阻值烧黑了看不到数字。上网找图片勉强看到应该是470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R7发热,CM6800很有可能挂了

换了三个新的结果都一样,应该跟6800没关事

网友D:
电源不是大功率我都懒得去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就是呀,我也觉得非常郁闷,可就是没有大功率检流电阻,第3脚只有一个贴片电阻连接到桥负极,可电阻阻值 ...

大功率检流电阻一般在整流桥附近,楼主上一张图片就更好了..........

网友:
取样电阻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楼主R7可能画的不对,CM6800的3脚为电流检测,此处应该有一个0点几欧的大功率检流电阻.....

对的,这里确实是一个阻值很小的3W电阻,后级所有供电的回流电流都经过它,321V-294V=27V,也就是27V左右的电压加在这个470欧姆的小电阻上,能产生约1.6W左右的发热,参考一些电路,这个470欧姆电阻实际应该只有0.1-0.47欧姆左右。

PS:借几张网上下载的图,参见图1左上桥堆输出经一共扼电感后的R103电阻,图中部分有错误,比如前级整流桥输入处就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R7可能画的不对,CM6800的3脚为电流检测,此处应该有一个0点几欧的大功率检流电阻.....

是的 感觉阻值很小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功率检流电阻一般在整流桥附近,楼主上一张图片就更好了..........

是的  第一张图片的 大功率电阻是R7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源不是大功率我都懒得去修

也是个高手啊 按也是修小功率的 积累经验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换了三个新的结果都一样,应该跟6800没关事

那就查 CM6800 外围呀 扫一遍

上的 R7 肯定得瓦数大的 1/4 肯定不行的
怎么没上灯泡的呢  换完元件保险处串150W 灯泡 测试有无短路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那就查 CM6800 外围呀 扫一遍

上的 R7 肯定得瓦数大的 1/4 肯定不行的

R7,不是检流电阻,它的功率很小.楼主手绘图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对的,这里确实是一个阻值很小的3W电阻,后级所有供电的回流电流都经过它,321V-294V=27V,也就是27V左右 ...

楼主参考此图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R7,不是检流电阻,它的功率很小.楼主手绘图有问题.....

哦 是这样 楼主上图学习下

网友:
这里用的是100欧姆,D1、D2用的是1N5401二极管!

网友G:
楼主你那个电阻我刚在我的vp45p上看了下上面写的是47R0,应该是47欧姆,不是470欧姆

网友:
  检流电阻找一下,并检查下它是否已经开路,像20#楼的这张图,检流电阻是R5A-R5D共4个1.2欧姆的电阻并联,也就是0.3欧姆,通常整流桥、到PFC主开关管都短路,那非常 严重,回路中相关器件,包括检流电阻都可能过流烧坏,需要一一检查排除。

网友C:
引用 网友G:
楼主你那个电阻我刚在我的vp45p上看了下上面写的是47R0,应该是47欧姆,不是470欧姆

不行,换了2W的47欧电阻立马烧掉

网友H:
楼主修好了吗?安钛克这款电源出毛病的还真多,我估计这个有通病,设计有缺陷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楼主修好了吗?安钛克这款电源出毛病的还真多,我估计这个有通病,设计有缺陷

没修好,换过0.47欧和47欧电阻都不行,0.47欧时,大电容去到424V了,拔掉220V,重上插上220V立马爆掉电阻,换47欧上电就爆。我也觉得这电源设计有缺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行,换了2W的47欧电阻立马烧掉

那就是初级部分还是有短路,你串个100w的灯泡试试看,如果是常亮就是初级部分有短路

网友:
R7的阻值太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行,换了2W的47欧电阻立马烧掉

先不要管R7,先检查检流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没修好,换过0.47欧和47欧电阻都不行,0.47欧时,大电容去到424V了,拔掉220V,重上插上220V立马爆掉电阻 ...

  直接暴电阻的话,那说明后面的正激双管电路物工作电流很大,看来我们疏忽了,正常这种电源待机功耗很小的,小于3W,有的可以小于1W,前面已经推算一个470欧姆电阻上就大概有近2W的功耗,这个本身就不正常了,即使PFC不工作,后面的开关电源也应该能正常输出电压,只不过实际功率容量不足而已。应该是前级PFC炸管的同时,后面的电路也有问题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对的,这里确实是一个阻值很小的3W电阻,后级所有供电的回流电流都经过它,321V-294V=27V,也就是27V左右 ...

这是什么牌子电源图?副电源没有光电耦合器?

网友:
问题会不会出在D1,D2,或CM6800又挂了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是什么牌子电源图?副电源没有光电耦合器?

肯定有光耦的,应该在别的图纸上,这些图纸中,但凡采样端和控制端都有标识引出来

网友:
电源一般我敢修 怕不稳定 果断 给客户换

网友:
这电源全汉代工的缩水货,比VP550台达代工的差远了,不过这电源也好修!拆开PFC小板先,保险处接100w灯泡,通电短接绿线黑线,用表测量6800供电脚有没有15v电压左右,高压区全'部扫一遍有没有短路的元件,贴片三极管1p~2F,个别用2x~2F,提供6800供电的光藕过来A733有无短路呢?稳压二极管15v也要检查啊!印字wo的24v稳压管也要查啊

网友:
电源修不划算吧

网友:
楼主电源修好了吗?

网友:
安钛克做工太差,我现在都用航嘉的  也不买安钛克的  又一次给装机器,新的  INTEL的4150+750  用安钛克的450电源就是和楼主一样的,装上之后反复跑码  有时候亮有时不亮折腾最后竟然是电源问题  气人!换一个垃圾电源一切正常了  干!安钛克的返修也高,不是以前的安钛克了  大陆地区的太差劲!用垃圾电容  垃圾三极管!二线开关管,毫无节操!真是够了!  拆看比对都没有航嘉的电源工整!MMD  现在谁让我组机器  只要是要安钛克的我全都劝改航嘉/康舒.台达的高端一点直接海韵!就不用垃圾安钛克!现在还没有见到返修的,就上次一个乡下的打雷烧坏了一个海韵电源的保险!换一个就OK!省心!

网友:
自学很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