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MBX 269无待机 改电路维修

楼主(2016-10-22):
机器型号:SONY SVE151E15T
板       号:MBX 269
故       障:无待机
维修过程:
                机器客户拿来说不触发,拆机裸板测量待机3V、5V电感无电压。 测这两个电感对地阻值正常。量PU102  TPS51427 6脚VIN正常 、7脚 5V LDO正常,14脚、27脚EN没有电压,这两个EN是EC发出。测EC工作条件,+3VPCU没有电压,+3VPCU是由PU103产生 ,测量PU103 4脚无电压。故障找到,测PU103条件3脚供电正常、1脚开启脚有3V电压 正常。条件都满足,没有产生电压。确定芯片损坏,但是找这边找不到替换的芯片。 看了一下这个供电的开启脚连的PQ230没有装,是直接产生的。于是动手改了一个117 3-3 。 通电后待机产生 了,触发后一切正常,装机测试了一个多小时一切正常。所需图片在下边。
              希望兄弟们多点分,没有分了。骗骗分。

网友A:
修得不错,不过一天只有5分,今天的分用完了,不好意思

god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得不错,不过一天只有5分,今天的分用完了,不好意思

明天再来加,谢谢呀。

网友:
索尼的保护隔离不好修的

网友:
思路很清晰, sony本很少修到。

网友:
不错,灵活运用……

网友:
果然牛逼,这样都行,我是没想过

网友:
不知道直接短接3 4 脚行不行

网友:
那个地方本来就留有位置号吧

网友:
学习到了 下次运用

网友:
改的不错  有时客户催的急又没配件 可以应急改改

网友:
这个不是保护隔离电路的.

网友:
表示遇到过sony的,没修过sony的。能修的都是可以的

网友:
楼主修得真溜啊

网友:
牛人,做什么还是有耐心就好

网友:
学为所用,赞一个

网友:
改电路不是长久之本,还是修出来原来的电路吧

网友:
不错啊 经验丰富 值得借鉴  关键元件放哪也挺合适的

网友:
修的很好,但上传的图太少,能写的详细一点就更好!

网友:
嗯,一点小故障的维修不过还修得不错

网友:
改的挺不错的 哈哈

网友:
哥们经验丰富!!

网友:
Sony的 本身就不好修 楼主也可以了

网友:
楼主技术不错啊,这样也行啊!

网友:
功底不错。改起来比较快

网友:
索尼不好修

网友:
好像好久没修索尼了

网友:
思路很清晰,谢谢分享

网友B:
大胆,创新,,不过貌似你用的是1117 不是117
god
是的,谢谢指正。
详情

网友:
很好很叼啊

网友:
很不错的帖子 学习了

网友:
这样的故障 不少修 特别是 供电芯片为51125的

网友:
楼主这机器修的不错,直接秒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胆,创新,,不过貌似你用的是1117 不是117
是的,谢谢指正。

网友:
必须加分

网友C:
把pu103拆掉,直接短接3脚和4脚即可。
god
5V直接供电吗? 没有想到。谢谢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pu103拆掉,直接短接3脚和4脚即可。
5V直接供电吗? 没有想到。谢谢

网友(2016-12-22):
是与门坏的多的

网友:
受了你这篇帖子启发 修好一台搞了半天没修好的机器 我这台是开机3 5v电压三秒钟掉电 终于修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