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H55A+多故障维修 两内存槽无法使用

楼主(2016-10-22):
  咸鱼买来的板  成色非常新  最近1156销路还是很不错的   上电  此板没复位  测电压 内存1.6  VDD2.5  pll1.8  CPU 1.3 正常
无桥供电   因为没图纸 参考一下别的图纸  由az324+MOS管给桥供电    这里和这板有区别 这板G级链接的是1脚 那么比较正向应该是3脚  2脚为负   测3脚正相无电压  问题 应该就在这里   板上由5V分压成2.5V后再分压成1.05V  一般324芯片很少坏   主板这么新 电阻坏的几率也蛮小的
  先从开启信号下手  找此电压链接的三极管先检查   这边按照图纸来说  Q71  B级电压0.7V  看来这管正常拉低电压
查拉低B级电压的地方   这管B级链接一个三极管的C级  三极管E接地 看来是做开关使用  检测B级无电压  ,这管子也没坏  B无电压 无法拉低  查B的走向 走向一格103排阻    排阻一端3V上拉  另一端无电压  检查没有链接到别的地方去  直接更换排阻  桥电压出来
全部供电出来  无复位  上真U  有复位且跑码了  但是坑爹 挡16   一般16都是挡内存问题   测内存条件全部正常  这坑了  把内存插再靠近CPU那边 的2个插槽 可以跑码亮机 插在外面2个就不行  心累。, 因为以前也修过这板  所以这板正常插外面都是可以的,没办法 继续查   发现内存旁边一格6脚的小芯片不见了  超频使用的
当然并不会直接影响挡内存   不过既然缺少就给他装个上去。   和自己想象中的一个样子  故障依旧  看来只能老实打值了。上打值卡  打到数据线 地址线端 发现第一排 倒数第5个脚无穷大  估计问题就在这里了。   这里走了弯路  接错线了 导致阻值恢复  但是依旧不过   然后重新确定一下线一路跑到CPU底座都没发现断线,难道底座虚了  不可能把  我可是千斤力量压上去  完全没反应的,    连到CPU底座那边脚 用万用表确定一下是链接的  可是U我已经换过了  换了2个了  不可能U的问题  然后用镊子把这个脚往上提一下  然后用刀片轻轻刮下 去氧化  结果上真U  阻值恢复  内存恢复使用。哈哈
  中间小插曲  无法软关机   刷了最新BIOS解决   不正常是跑16停住不动   正常是跑18  稍微停留1秒 。

网友A:
楼主是上演了全武行啊,不错,佩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是上演了全武行啊,不错,佩服

我好想假装说内存从cpu那边插起算正常  可惜 自己死活就2个内存条   如果3个内存条插上去能亮机 我就当是好的了

网友B:
修板要细心,经验也不可少

网友:
修的不错啊,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板要细心,经验也不可少

正解。一定要细心

网友:
映泰这款H55的 跑16多数是CPU针脚脏了  还有CPU 坏也会这样! 修过蛮多!  碰到了很多16的  都是清洗就好了!

网友:
基本功真扎实。~

网友C:
真有一小段曲折维修吖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有一小段曲折维修吖

这样修的 搞得成色不好  卖不好卖

网友:
高手啊 新手表示根本看不懂 想学习 无从下手唉

网友D:
飞线不好看,只能自己备用板

网友:
引用 网友D:
飞线不好看,只能自己备用板

没仔细看啊  飞线是一开始的 跑错线的   后来发现没断线

网友E:
要是能有楼主维修的技术一半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要是能有楼主维修的技术一半就好~

其实大家水平都差不多  就是要细心 有耐心

网友(2016-12-21):
楼主这主板修的厉害,算精修!

网友:
LZ很细心,值得学习

网友F:
我想问下楼主,这个VDDA25电压是哪里用的??英特尔还没有听过这个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想问下楼主,这个VDDA25电压是哪里用的??英特尔还没有听过这个电压

VDD2.5V为 AMD cpu外核供电 INTRL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