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M5A87反复掉电、重启修复

楼主(2016-10-23):
一块M5A87触发7、8秒后断电,重启。反复循环

开始修复
上电前先测各电压对地值,正常
上电触发。不跑码,诊断卡显示d0。复位都有了。准备测下各供电电压。刚测完cpu电压,便断电。然后自重启,7、8秒后又断电,重启。反复循环
接下来的步骤不用说-----测各电压
按时序测完各供电电压都正常。
猜测可能是确少某个电压或信号引起保护
先测时钟(因为时钟最好找)。虽然诊断卡时钟灯有亮,但不能排除。
测 PCIE的A13脚的电压0.4V正常,这样的话时钟应该都正常工作了才对
在多触发了几下后,看到诊断卡上的复位灯灭后,才断电的。于是怀疑是复位问题。
果然每次先灭复位灯后,再断电
查复位电路
时序为IO检测到几个VIN信号Ok后,IO发出PWROK信号到南桥。南桥条件满足后发出复位信号
该板采用NCT6776F的IO
测几个VIN都OK,但PWROK信号随复位信号变化。看来肯定是这个信号问题了。
断开IO的PWROK脚,测板的PWROK位置3.3V。
看来很可能是IO问题,拆掉IO。但没料换
纠结啊!
我又想会不会是其他问题,这不能排除。
于是强制上电

跑码跑到内存了。不用说一定是 IO坏。
但总觉的哪里不对??
于是再多试了几次,终于发现那里不对 了--------------------我只是把绿线强制拉低,根本没触发啊!
该IO的psin和psout分别是pin61和pin60脚,于是

可我根本还没来的急触发,就自动触发了。这就不正常了
测触发开关脚1.5V(psin脚),不正常。跑线路,原来是排阻问题

换排阻,重装IO

ok

网友:
不容易  加分

网友:
有事华硕通病  排阻问题  但是维修经验  很好

网友:
很好,这就是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