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S2-B3上电半分钟左右重启

楼主(2016-10-23):
上电半分钟左右重启,不显示,这板子有没有通病

网友:
哈哈。。好像最简单的。刷BIOS可以解决

网友:
测量一下供电都正常不 是不是缺少电压  不少的话就刷个BIOS试试。。。技嘉主板BIOS坏是通病 比较容易出问题!

网友:
全板的电压和复位,先要测量一下吧。

网友:
BIOS 刷刷应该会有惊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