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CIP67m主板求助。

楼主(2016-10-23):
手头有一块CIP67m主板,目测无烧的痕迹。想买个CPU把板子用起来。但是不知道板子好坏,想问下,怎么才能测出板子好坏?现在CPU座子上有塑料盖子盖着,我在没有CPU的状态下通电,发现有开机3v电压,但是短接了没反应,是一定要有CPU才会开机么?还有,即使是买了CPU也不敢贸然装上试验,不知道板子是不是有问题,怕把CPU烧了,这个要怎么测才知道可以上CPU?新手一枚,多谢大家指教。

网友:
送出去让别人给你测试吧

网友:
哦,谢谢你的回答。再说了,其实也不是没的用,就是看着放那浪费。

网友A:
上假负载   不过估计你没有  想用就送修  可用可不用   就放一边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假负载   不过估计你没有  想用就送修  可用可不用   就放一边吧

呵呵,多谢,老一点的假负载我倒是有个。不过这种没有。多谢了,不行去淘个。顺便顺点东西玩。

网友:
顺点东西是亮点了

网友:
有一点闹不明白,这板子应该是联想机器里的,应该是拆机下来的。当初装机肯定要把cpu座子上的那个塑料板拿掉的,而且装了cpu塑料板就应该扔了吧,应该不会留着吧,为啥现在cpu没在上面,塑料板却在上面,难道没装过cp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