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KB9022的规格书(芯片手册)

楼主(2016-10-23):
哪位朋友有KB9022的芯片手册呢?手册的首页应该是这个样子的
但是我手里只有KB9012的,是来自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47174-1-1.html
小弟在此感谢!!

网友:
看那个东西干嘛用。。。

网友:
你有图纸知道他的定义脚就行啦,手册英文表达的有很多也不知说什么

网友:
有笔记本图纸就可以了,这个芯片换了,是要写程序的,直接换是没有用的。

网友:
没有看看其他大大的

网友:
看不懂哦  请楼主指教

网友:
其实找电路图中包含这芯片的就行,

网友:
其实我就是想研究研究,想知道这个芯片是怎么工作的,比如它会检测那些电压?有那些工作条件?像SLP_S3#这类的信号进入这个EC后,它是怎么控制类似SUSP#这样的信号的。比较好奇~~   至于如何给它刷程序我知道的,我是用RT809F编程器给刷就行,而且在线刷和离线刷的方法在咱们论坛里面其他的帖子里有。就是好奇它怎么工作的。  我做了一个实验,把KB9022换成了KB9012,然后机器不能工作(板号LA-B211P),但是程序是可以刷进去的,不知道KB9012和KB9022里面有什么区别,是某些引脚不一样?所以更想要个手册看看究竟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