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6-10-23):
MS-10221,笔记本主板一块,开关有3.3V电压,按开关有高-低-高跳变,EC同样收到此信号,但是没有触发,想问下各位大侠,下一个应该由EC发出哪个信号,请指教,EC图纸如下:

网友:
根据时序,触发开关后,EC收到高低高的跳变,那么在EC待机正常,且EC正常的情况下,EC会发出高低高的跳变信号给桥的PWRBTN脚,你可以查一下EC相应的脚位有没有发出高低高跳变,如果没有发出跳变,可以断电打一下该脚的对地值是否正常。查EC的待机条件是否满足,满足的情况下还不能发出高低高的跳变,就换个EC试一试

网友:
感谢,我试下

网友:
接下来就是EC给桥的触发信号了   还有RSMRST都查查

网友:
EC发出高底高给桥  桥返回SLP-S3给EC  EC拉底绿线 开机  还有你发错版了 应该发笔记本版

网友:
按上电时序来查

网友:
有难度,有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