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e5-572,(8系列)不解发

楼主(2016-10-23):
品名:宏基e5-572g-52dx,主板是8系列。
症状:不触发
维修:8系例主板,应该是通电瞬间出pwm3.3V,要想维持输出,必须在触发后才行。即不触发,那就先测3v待机电感,确实是通电3秒左右有+3VALWP。 看图,测3V5V_EN在通电3秒后就没有了。

查来源,来自ec,
EC_ON和MAINPWON来自ec 的112脚和104脚,

接着按开关,当然不触发

LID_SW#为3.3v,ON/OFFBTN#为3.3v,按开关,ec的114(ON/OFFBTN#)脚有高低高的跳变。
通电后bios芯片的8脚供电+3V_SPI为3.3v维持3秒左右, ,3.3v的短时间供电是给ec获取程序,配置GPIO脚的。
ec的供电,复位查了是3.3v正常,时钟是集成在ec里的。此板只有一个bios芯片,BIOS也刷过了,故障依旧,

接着就卡住了,请大神们指点个思路。不胜感激!

网友:
版主,我这是不是发错地方了,怎么在笔记本版块搜索不到

网友:
有示波器的话,测量一下5V 3V后极电容波形,有可能是滤波不良引起的3V 5V芯片保护

网友:
楼上兄弟是对的,后来也找 到了时序图,此机器是待机就有pwm3|5v的

网友:
查一下桥电路吧!

网友:
你直接换io 或者加焊桥

网友:
还是从待机3 5V的开启信号下手

网友:
笔记本的发到这里来了   不开机 查开机要素吧

网友:
笔记本的你还有许多条件没查了

网友:
不好意思,忘记说了,早修好了,是5v后面有短路,是我想复杂了。谢谢各位

网友:
打直,查电压可以解决一半多的问题

网友:
从 3 5V查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