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6-10-23):
灯亮。没有电流。 EC的PBTN_OUT 按下开机键后电压常低。正常应该是高低高。SUSCLK 2.6V 正常。是桥坏了。还是怎么回事。有遇到相同问题的朋友没
问题

网友:
PBTN_OUT 按下后常低 ?先查下 这个信号为何为低

网友:
pbtn out按开关前为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