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7P55D LE 求助

楼主(2016-10-23):
一块华硕P7P55D LE的主板现在是不跑码,除了CPU电压以外其他电压都正常 CPU电压是0.8V这个电压正常吗?

网友:
有点低换个CPU试一下

网友A:
这个是正常的    因为没跑码   跑码跑起来了  就会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正常的    因为没跑码   跑码跑起来了  就会高了

学习了!版主

网友:
时钟复位正常吗?

网友:
主板没跑码时cpu的电压要低点

网友:
刷BIOS 加焊桥试试吧

网友:
每次看到h55板子,一脚踢进垃圾筒,,,

网友(2016-11-30):
伙计你的板子修好没?
我也有一片一样的,不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