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41MT 跑C1 重复

楼主(2016-10-23):
GA-G41MT 跑 C1 后复灯亮下又是C1 反反复复。BIOS 刷过,南桥换过,网卡拆了,声卡拆了,还是一样

网友:
C1不过,重新复位,,,查查复位吧

网友:
这个板子时钟会引起C1.南桥旁边的内存总线电阻也会出问题

网友:
时钟会引起C1.南桥旁边的内存总线电阻也会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