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天修本子也枯燥来看看蓝天准系统P751PM改装灯吧

楼主(2016-10-23):
不出意外这应该是【迅维】首发准系统本本的改装吧!本本型号是P751PM

开心果果, + 1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淡定的人生不寂寞

网友:
拆机,一些细节,拆螺丝,就没有拍,大家都会的不用说

网友:
注:本帖并不是百分百原创借鉴某论坛大佬的经验而已没有允许不得转载

网友:
我先弄的是扬声器,扬声器声音开大了就会破音,所以就,,,拆,加点502加固在装回去,粘了我有拿沙子打磨的,照片忘记拍了

网友:
拆下主板在USB两端点两条电源线红色是正极,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该机的拆机技巧,我还从没拆过这款机型,希望大家都可以这样分享技术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该机的拆机技巧

网友:
很长姿势
不错的帖子学习了

网友:
走线,不过改触摸板发光,可是没有成功,因为太厚无触摸没办法放弃了

网友:
冷光带,这冷光供电是5V“直流”电增压到“交流”电现在测试是85V交流电,我有一次测到了120V,有点受不了,我被电了几次,真的很痛,。

网友:
冷光带剪成要的长度,要8条,有4条是没有电极,我当是也研究了很久,临时想出来的办法,冷光带两边有一条白线只有一条有电极,中间银色的也是电极,在拿小刀把冷光带背面的塑料切一小块下来别切太多就白色那条间隔左右1毫米,在用解胶水滴一点上去3秒内用面巾纸差掉,重复两次,千万别把电极给融解掉了,在去切银色部分,银色的不需要解胶水,好了后通电测试,测试前一定要把白色电极两边的塑料先通电,因为那部分是会导电的要先让那部分短路烧断(交流电是不分正负级的其中一条放在中间那里不动另一条放在切掉的那条白色电极塑料边上通电你就会电弧只有一瞬间,就没人那一块就不会在导通了,在用导电铜薄胶布贴上,可能比较复杂,没有太多的图片,因为我一个人没有怎么多的手,有时候忘了拍照了,

网友:
剩下的明天继续改,有diy硬改的可以加个QQ一起聊聊

网友A:
这灯是自己改装的吗  有点像外星人哦

网友B:
还能这样玩,长见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灯是自己改装的吗  有点像外星人哦

是的自己改装然后粘进去,灯光可以和外星人比比,配置什么的比外星人高上的桌面级CPU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能这样玩,长见识了

diy 没有做不到,只有想不到

网友:
动手能力强, DIY 历害

网友C:
楼主好牛逼,教教我呗

网友D:
果然    蓝天大法好

网友E:
DIY精神  改完很漂亮

网友F:
引用 网友D:
果然    蓝天大法好

感觉你是混卡吧的,还是图拉丁吧

网友:
引用 网友E:
DIY精神  改完很漂亮

明天继续更新争取明天OK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好牛逼,教教我呗

跟着教程一步一步来如果嫌麻烦可以买led灯条这样方便一点,

网友:
引用 网友F:
感觉你是混卡吧的,还是图拉丁吧

已经没有心思了

网友:
卡吧,老司机

网友:
佩服楼主动手能力强。赞一个。加分把

网友G:
哎 楼主 这电脑那花了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哎 楼主 这电脑那花了多少啊?

这是老款的本子15000左右整机

网友:
C面的走线是用导电胶走的,电线太粗了要开槽,导电胶布薄导电效果也不错,可以任意拆剪,走的不好看,有原因的,之前也想走好的横平竖直,但是会一截一截的这样导电效果不好经常会出问题,接触不良断路不导通,贴导电胶布前要先贴一张透明胶布在下面作为绝缘层贴完导电胶布还要在贴一层,要不然会短路的我之前就是只贴了一层结果不导通还被电了一次,又要拆机已经拆了N次了,壳子银色部分也会导电的,用万用表测过了,。注,图片太多就不发那么详细了最后会上传详细过程

网友:
是拆键盘的背光灯,可以用三色发光二极管做光源,打点亚克力板导光,但是厚度比较厚,

网友:
用刀跟着冷光贴切除的地方跟着划过去就可以了,在通电测试,

A壳效果如图

网友:
这个驱动搞的我挺烦的,厚度1.8cm    长2.3cm   宽2.8cm   感觉太厚了,我就敲开了它的外壳,小了2毫米,而且有电流声音,后来用纸板粘了一层,声音有减弱,这个没照片,有空去买个新的,

网友:
就是上面的驱动,差点我就牺牲了一个硬盘位,我就打算拆掉我的126G三星固态,因为固态是PCB板加模块比较薄不像机械硬盘那样厚重,拆固态的时候没螺丝刀找了几把不要的螺丝刀强拆只拆了两颗就不行了,我就直接打开了我当时无语了,太小了,壳子的一半都不到,只能拆固态咯

全部的线都在这里了,我粘这两冷光的时候,忘记拍照,走线也好了,是上弄的太急了,搞完了就收工了,忘记了,现在想起都后悔没拍照

把线接好,用黑胶布粘起来,插上固态,

网友H:
这种笔记本还是第一次见,

网友:
写个总结:
这是我第一次这么改装,自我感觉特爽,可惜失败了,原因在于那四条没有电极的冷光条,当时因为这样可以省钱少买四条的钱而临时想的办法,正因为这样害我要多花钱在改一次,哎~
如果想这样改的坛友千万别这么改冷光条,你需要多少条就买多少条的冷光条,冷光条挺贵的一条20元还要加驱动器还有运费,有经济来源的有技术的可以尝试一下,小白就算了,这样改下了最少也要300左右,我只能说改这个挺费钱的,我现在已经超了这个资金了,。
真的想这么改坛友建议,不怕烧钱,有改装的所有工具要不然你就要去买这样你还要多花钱,有一点基础的电工电子知识,会拆你自己的电脑,电脑有空间装下冷光条的驱动器,还要能接受驱动器带来的噪音(技术够的话可以自行解决这个噪音的,我之前改了下这个驱动减少了一半的噪音,现在还在想办法) 改了后能接受这外观,还有最重要就是不怕失败,失败是成功之母,我失败现在我要准备材料第二次的改装,

网友:
最后蓝天信仰铁头,,更新完毕

网友:
引用 网友H:
这种笔记本还是第一次见,

以后有机会见到这种本子。

网友I:
看不到???  写的是百度用户

网友:
引用 网友I:
看不到???  写的是百度用户

我都可以啊

网友:
好多说需要百度用户最后效果图

网友:
只为折腾啊

网友:
百度用户内部交流使用 ~

网友:
动手能力强   可是这样弄过,应该不能保修了吧

网友:
楼主你的图挂了

网友:
楼主创意不错噢,哈哈赞一个哈。

网友:
你这是有多闲才这样啊

网友:
楼主的手艺也太好了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超强

网友:
楼主动手能力不是一般的强啊···

网友D:
不  看你头像就知道 你才是

网友:
学习了,达人啊,

网友:
这么会玩 是楼主自己的电脑吗

网友:
动手能力非常强,向楼主学习

网友:
楼主你这也是太闲了吧

网友:
这本子多少钱啊

网友:
楼主好悠闲 啊

网友:
不过楼主在搞发明 啊 哈哈哈

网友:
楼主你的拆机技术还不错

网友:
楼主你的拆机技术还不错  值得学习

网友:
好的 很好 ...

网友:
唉图片抽风这样看吧

网友:
楼主厉害啊。。。。。我们都没想过可以这样改。。江山代有人才出啊。。。

网友:
这是不是神州蓝天啊

网友:
这是蓝天的未来人类喔,准系统笔记本

网友:
15000左右CPU可以选择显卡也是一样不同显卡不同CPU价格都不一样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不  看你头像就知道 你才是

居然·被你发现了《滑稽》

网友:
后面补上了可以看看最后的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