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地回来发几个维修案例,笔记本大短还能这样修 ! !

楼主(2016-10-23):
刚回来,也还没维修什么特别复杂的问题,分享出来,论坛大神们不要笑哦
第一例            笔记本维修
                 笔记本大短还能这样修,有图有真相

大早上接到同行电话,一个联想笔记本老是烧适配器,他自己的新适配器也给烧了两个,才意识到不是适配器的问题,问我能修不
当然是能修的,,虽然还不清楚啥问题,
笔记本半小时后拿来啦。既然老烧适配器,当然不能直接上电,报好价就开拆啦。此处省略。。。。。。。。
先大概目测了一下,找到元凶  ,上图

看到这个接口应该是上家换过的,先打值吧。
接着开始拿神器   万用表  开始测量各大电感的阻值,修的着急,没有拍照
各大电感阻值完全正常啊,那下一步肯定是直接插电流表啊,有图有真相

这是大短路的节奏啊,哎呦,不对啊,刚才测量各大电感阻值是正常的啊,那就赶紧拔掉可调电源线
既然是大短路,各大阻值完全正常,那就用  “烧鸡”法,烧鸡法的方法论坛一搜一大把,我就不卖弄啦。
摸了半天板子还是没有烫手的地方,那就搜一下图纸
从图纸中看从适配器出来经过一个二极管PD13,到后级去
那就断电测一下,还真有惊喜,PD13击穿

插电不短路了,捡到死鱼啦。上电怎么还是大短,
想到之前他这个板子已经换过别的件啦。

怀疑是接口坏,我就重新换下来。

从网卡拆下来一个

结果就是亮机啦,捡到死鱼一个。。

第二例   显示器维修

先上图看下外观

插电没有反应,指示灯也不亮,初步判断是电源板问题
测量电源板电压来回跳变,按照船长的维修思路应该是反馈问题
拿出来自己的 神器按照电路图分析,找到元凶

下面附上此电路图,高清版,有兴趣的可以自己分析一下,后续揭晓

输出电压稳定,亮机图

第三例      主板维修

先上图

今天上图上限啦。明天继续发剩下的维修思路,  大神们有时间加个分吧。文采不好,还不知道怎么发帖子,勿笑 哦。。。。

弱弱的问一句版主,怎么还能提高上图的上限啊,有时候几天修的整理一块发,有限制哦。

网友A:
今天上图上限了  明天发布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上图上限了  明天发布就好

版主,怎么图片都没显示出来啊。。能提高图片的上图上限吗?

网友:
烧适配器还真没见过

网友:
大短不是都是这样修嘛

网友:
版主,我发的贴子怎么没有显示图片啊。。谁能解释下。上传了那么多的图片,结果一个都没显示。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今天上图上限了  明天发布就好

图片都没显示啊。就按要求发的,剩下的图片今天是传不了的。但是已经上传的应该可以显示啊。版主,能看下怎么回事吗??

网友:
没图看见不爽

网友:
不知道怎么回事,图片没有显示出来,已提交申请。

网友:
版主谁在?能把贴子删除吗?图片都显示不出来,啥都看不到,我重新整理下再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