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53SV 不定时掉电 掉电后公共点电压关闭

楼主(2016-10-23):
昨晚接到一台此机器  掉电  掉电后公共点电压关闭   公共点组织正常   主板上的MOS管阻值都是OK的   现在陷入没思路中

网友A:
公共点电压关闭 估计有保护  查下为何保护  可以从保护隔离查起  找下点位参考

网友:
继续追。。祝楼主好运

网友:
查查看隔离管有没击穿  充电芯片外围及其本身都要排查

网友:
掉电后公共点都没电了,那很大可能是保护了,公共点受控于充电芯片,可以从这里入手。测一下公共点那个精密电阻看,阻值多少,和图纸对比一下,或许会有收获

网友B:
测一下公共点的精密电阻阻值,和图纸对比一下看,或许会有收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一下公共点的精密电阻阻值,和图纸对比一下看,或许会有收获

最后换板子解决问题   客户等不及了

网友:
这个供电好多采用的和k42

网友:
和k42系列采用的供电一样的。你自己去想把

网友:
k42的问题多吧。道理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公共点电压关闭 估计有保护  查下为何保护  可以从保护隔离查起  找下点位参考

天意兄弟   这个板子我退了   多说都是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