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莫名其妙键盘响

楼主(2016-10-23):
一台
笔记本
拆机之前没有问题的,装完开机没问题第二次在开机报警,拔掉正常进系统,反复装了几次还是报警师傅们不换键盘有啥好办法支支招。
笔记本

网友:
检查键盘漏电或按键没复位.

网友:
进PE看哪个字符连出。

网友:
拿键盘在桌子上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怕 哈哈

网友:
键盘又不贵直接换得了 难道是给客户清洁 搞成这样子的?

网友:
能进PE不? 如果能进去看看那个键连键 找到对应的键拆下卡子 看看

网友:
是不是键盘没插好?拔掉键盘,换个USB的试试

网友:
反复弯几下下试试

网友:
正面往桌子上啪啪摔2下看看,有可能好了。

网友:
检查一下键盘线有没有插好,再检查是不是某一个键引起的

网友:
KB取下 电流表调到最高 来回烧一下

网友:
这种很明显是键盘坏了,有些键盘坏了,就是开机有报警声也能进系统讲究用,如果不行就吧键盘线拔掉,插外接键盘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