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战 E555 ADM A10 NM-A241解锁BIOS密码 开机进BIOS提示小锁头

楼主(2016-10-23):
(图片)

网友:
我找了找也是没有图纸,仔细看看主板上面的芯片

网友:
有专门的密码芯片 是寸这里的啊

网友:
一般密码芯片是PCA24S08

网友:
折款好像有个密码芯片。换到就可以了

网友:
没有密码芯片嘛,还是ec带程序

网友:
我也不知道呀,等高手来吧

网友:
ec是联想的,应该是带程序的,我现在正在找,看下是不是有单独的密码芯片,主要方向是找lajidong说的2408

网友:
上次遇到E450C机器,也是开机显示一把锁,最后刷的IT8586E的EC程序搞定,809F编程器配转接板

网友:
难道是专用的芯片,或者是在LENOVO的专用EC程序里?刷联想EC程序的编程器我没有,但我在板子上找到个标号(板子标:usrom3)芯片上写的L08-1  5186 不知道大家知道这个芯片是什么芯片么,我的编程器没自动识别出来

网友:
有专门的密码芯片吧

网友:
EC带程序的话,换EC或者刷EC程序就可以,我上次换了EC,没工具刷程序

网友:
很好解啊这个

网友:
  Z G  MEIYOU    MA  PIAN 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