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9进系统掉电维修

楼主(2016-10-23):
有个客户拿过来一台联想E49,客户拿机器过来,说进系统掉电,我测试确实进系统掉电,但是进BIOS随便多久都不会掉电,但是多开几次电流在0.35风扇狂转屏幕不亮,量CPU的电压没有,在把COM电池取了放一下电在开机就可以亮了,以为是挂硬盘带不动,就把硬盘和外设取了,用裸板进PE测试,进PE也掉电重启,哎开始维修之旅

  先拆机裸板打所有电感阻值,都正常,好吧,老老实实的一步步的查吧,开机,在量各个电感的电压也正常,也不缺电压,3V5V后续。1.05V后续也正常,陷入了维修死角,好吧,在各个论坛里面去找资料或者这个机器的案列,都没有结果,郁闷啊,艰难的维修开始了,既然电压都正常会不会是显卡或者是BIOS引起的呢,按照维修思路先简单后复咋的原则,在各个论坛下载了4-5个BIOS刷上故障依旧,心里在想会不会是BIOS有问题呢,有在TB上面去买了一个工厂BIOS心里想这个应该可以了把,刷上心情异常的激动,以为可以好了,开机插U盘进PE,有骂人的冲动TMD故障依旧,无语了,那只能显卡了。 因特尔三代的I5cpu可以把显卡的供电电感直接翘起来或者把显卡供电芯片的上管直接摘了也行,但是我看了一下摘上管比较麻烦所以我选择了前者,把电感翘起来,在开机但是屏幕没有显示,直接不亮机,不知道怎么回事, 再查,但是CPU电压也没有出来,在量H_CPU_SVIDDAT,H_CPU_SVIDCLK,这两个信号没有发出来,要想cpu发出SVID信号的前提条件是当南桥输出的时钟稳定后延时发出PROCPWRGD给CPU的AP33脚,当CPU 收到这个信号,cpu就会发出SVID给PU4201芯片产生VCC_CORE,去测PROCPWRGD南桥有发出,CPU就是不发出 H_CPU_SVIDDAT,H_CPU_SVIDCLK,没有办法,就把桥重新取下来,在料板拆一个南桥装上去,开机测试还是一样进系统掉电,无语当中,没有招了。在沉思一下,会不会是cpu的电压不稳造成进系统掉电呢,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重新一个一个cpu驱动芯片的换掉在测试吧,运气比较好第一个我就取PU4302玻璃晶体管,重新装一个新的芯片植株装上,开机测试,进PEOK,在进系统,哈哈久违的win7系统LOUGOU出现了,测试正常,看电影也正常,蛋疼的E49维修终于修好

网友:
  有很多故障都是这样

网友:
麻烦加加分

网友:
天空一声炸响,惊世之作华丽登场

网友:
这个芯片很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
这个是通病来额,晶体管。。。

网友A:
H_CPU_SVIDDAT,H_CPU_SVIDCLK 这是SVID,CPU发给CPU供电芯片的,楼主时序是对的,PCH得到APWROK和PWROK后发出DRAMPWGOOG,再PCH桥的时钟起振,读取BIOS,就发出PROCPWROK给CPU,CPU就发出SVID。 这个SVID得用示波器测,不是说有1.05V就正常。

网友:
玻璃晶体管你都怎么植球的啊 ?

网友B:
你是把原来的芯片拆下来  再植球的吗   植多大的球呢

网友:
那玻璃管很容易坏的,手模能感到烫

网友:
蛋疼的机器

网友C:
这种掉电很麻烦,,很费时间,楼主修了多长时间?

网友:
经验维修的吗    问题不可能这么巧合 svid 有时候是测不到 但不代表 没有发出

网友:
玻璃晶体管坏了,没有愚到过,学习下吧,

网友:
就是那个芯片的问题  去淘宝网上买一个换上就行了

网友:
这种晶体的芯片不好整呢

网友:
现在的设计越来越垃圾。

网友D:
这玻璃管子很容易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玻璃管子很容易坏的

这个不知道了,我也是第一次修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H_CPU_SVIDDAT,H_CPU_SVIDCLK 这是SVID,CPU发给CPU供电芯片的,楼主时序是对的,PCH得到APWROK和PWROK后 ...

我测了在cpu电压没有的情况下,SVID是没有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掉电很麻烦,,很费时间,楼主修了多长时间?

我修了两天,才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把原来的芯片拆下来  再植球的吗   植多大的球呢

是换的新芯片,重新植有铅的珠子,珠子的是0.3的

网友:
这种晶体的芯片换好麻烦

网友:
这台机器前年刚卖掉1500甩了~呵呵

网友:
这种芯片好麻烦呀呀

网友:
楼主是很厉害的,加分

网友:
晶体管是容易坏

网友:
看到玻璃芯片就头痛

网友:
可能用示波器辅助维修更方便  那个电感可能就是一条直线没有波形

网友:
论坛有说过这个问题

网友:
玻璃管不好换啊,我修的是集显E49,换了好几个才成功,刚开始风太大,熔锡就跑偏.还好TB的卖家良心好,CPU供电出来了集显供电没,但接上屏0.6A亮机了,装机装驱动烤机没问题,,高清也不卡.玻璃管不好搞,算球,收钱

网友:
这个有修出来 很厉害 花了不少时间吧

网友:
厉害厉害,cpu供电不稳造成掉电,我一般会先看cpu后面有没有电容空位,有的话先加一两个330的电容试试,不行再考虑cpu供电芯片

网友:
这种玻璃管子不好换啊

网友:
上次2块这样的板子也没整好,郁闷

网友:
看来我离高手的距离还非常远,一眼看不到头啊!加分也学习了!

网友:
这个是商用机吧?

网友:
应该是通病来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玻璃管子很容易坏的

这机器我天天修,这玻璃管我也是天天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