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510P开机没有LOGO求助

楼主(2016-10-23):
联想Y510P 板号NM-A032 现象是开机没logo进不了BIOS,开机直接跳到进系统界面,拔掉硬盘大小灯亮,屏幕不显示外接也不显示,BIOS刷过了,还是这样,请问下它的开机LOGO和BIOS设置是不是都存在EC ROM里面?EC ROM 损坏导致的不出LOGO?不插硬盘不显示是因为BIOS设定坏了???求科普,这种联想的IO我用809刷不成功,到底是不是IO程序问题

网友:
第一次碰到这么奇葩的问题~~~我用809刷买的空的9012 A4都老是刷不进也不知道是不是买的9012有问题

网友:
求大神科普~~在线等~~~~~

网友:
9012 用离线座子 可以刷写的

网友:
9012最好还是买剪板的回来刷  不然成功率极低

网友:
不知道为什么很多新的芯片不好用

网友:
不行换简板的额也可以

网友:
换个BIOS本体来刷试试,那种WIN的BIOS坏了会这样,以前遇到过,

网友:
这种情况不一定是BIOS问题,看看桥

网友:
跟io肯定没关系了

网友:
我通常都买裁剪板的EC        个人感觉是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