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 QIWG5 G6 G9 LA-7981P REV1.0

楼主(2016-10-23):
G480独显  G480  QIWG5 G6 G9 LA-7981P  REV1.0南桥BIOS  绝对亮机 淘宝上面买的,原来的那个机器是BIOS有密码,刷了这个就ok  骗人是孙子,我在本站下了不下于5个一个都不亮,大部分就是电流0.8-0.3断电在开机到0。8 不亮机

网友:
BIOS坏,绝对亮机

chinafix.com.cn迅维网_G480 QIWG5 G6 G9 LA-7981P REV1.0 U5N13M-GE-B-A2.zip

网友:
刚好需要,下个试试

网友:
能加个分不

网友:
正好需要,下来试试,

网友:
刷了果断亮机,楼主好人

网友:
可以。留下了

网友A:
我刷个试试 跑码1.20不亮机 吹热显卡也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刷个试试 跑码1.20不亮机 吹热显卡也不行

看版本或者你机器不是BIOS坏了

网友:
开机0.8无显 准备刷下试试看看

网友(2016-11-30):
我也是,刷了就不了

网友:
我也需要,没有分

网友:
要2个一起刷呀

网友:
这个能不能用,是

网友:
谢谢,还是下不了

网友:
跑0.8刷下试试看

网友(2017-01-03):
引用 网友B:
EC 的 U6有吗
不好意思,那个没有啊,

网友(2017-09-06):
我的可能不是这个问题,反复掉电,,,,,,,,,,涛声依旧

网友:
同样的板号,开机掉电,难道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2018-04-13):
试试看 正需要,也是电流0.85 不亮机器

网友(2019-04-12):
0.8掉电刷了这个只有0.25-0.3了,什么鬼,试下下个

网友(2019-08-24):
你这个是独显还是集成显卡

网友(2020-03-12):
可以亮机吗

网友(2021-07-08):
有密码要两个一起刷,我单刷南桥换了几个都不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