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21 屏幕6个画面

楼主(2016-10-23):
换了显卡 显存也换过了 还是一样的 这个有谁遇到过吗

网友A:
外接怎么样,,,

网友:
外显正常不

网友:
上次我修一个DELL 15寸的机器板子换了还是一样多个屏,最后换了一条屏线,后面重刷了一次屏程序才好。

网友:
显卡  显存都换过了  屏  屏线没有排查?

网友:
反正就是显卡,显存,屏,屏线的问题,全部排查一遍看

网友:
其实八画面不一定是显卡问题

网友:
楼主,这个机器的屏线坏的很多呀

网友:
看看外接正不正常,正常还是先排除屏问题或屏线吧,有见过码片不对会有分屏的情况

网友:
  你说的这个不一一定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接怎么样,,,

外接正常的

网友:
外接不花屏

网友:
那就查查屏和屏线

网友:
     码 片不对把

网友:
肯定是显卡问题,,加焊或者换一个

网友:
换屏试试,在考虑屏线问题

网友:
显卡没做好吧

网友:
那就的换屏跟屏线看下咯

网友:
这机屏线容易出现问题!

网友:
显存你吹过没有?我之前遇到过显存出问题的

网友:
按住 D 键不放 再按开机键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不是屏的问题就是屏线的问题,显卡是没有问题的,前面在接都没有花屏足以排除显卡的可能,只能在屏和屏线上面查找原因

网友:
液晶屏码片坏了

网友:
我碰到过屏线坏是六个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