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H55主板老是坏32.768晶振

楼主(2016-10-23):
映泰H55主板老是坏32.768晶振,换了几个都不行,每次只能开机5、6次,然后就再也不触发了,继续换个晶振又能用,但是又只能开机几次,求解惑

网友:
桥有问题了吧?

网友A:
不触发的时候  晶振如果起振了 就是桥的事了  或者是协震电容

网友:
电容  桥 都有可能  的

网友:
感觉不是晶振问题,可能是加热变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的时候  晶振如果起振了 就是桥的事了  或者是协震电容

不触发的时候晶振不起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不触发的时候晶振不起振

不起振就不是桥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起振就不是桥的问题

换了N个晶振,每次能开机几次就不行了,但是如果开机一直用的话就没问题,不能关机,不然说不定就不能启动了

网友:
应该不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
最好做一下桥试试

网友:
不触发的时候  晶振如果起振了 就是桥的事了  或者是协震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