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70 奇葩花屏 从来没见过 大家进来看!!

楼主(2016-10-23):
一台联想的G570 用电池使用正常  插上电源适配器屏幕就开始零星的开始花  一会屏幕就全花了  不插适配器一点事情也没有  花法也很奇葩 就和老的黑白电视机一样  花屏的时候 按下开关进入待机状态 唤醒以后就正常 一会又接着花  看着好像是屏幕的问题 但是不插适配器一点毛病没有  如果是屏的问题 和适配器还有关系吗  大家说说 。。 看一下花屏时候的图片

网友:
可能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插适配器花屏      这也太奇葩了吧       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
显存问题问什么插上适配器才花  能给个解释么 ?

网友:
换个屏试下,上次一个DELL的机子屏幕亮,卡LOGO,都是屏幕坏了

网友:
屏的问题吧。一个朋友有在说。修过这个问题

网友A:
显存问题的 我修到过 加焊就好

网友:
好多稀奇古怪的花屏都是桥坏的

网友:
看故障像屏,楼主修好没。啥故障

网友:
排除法   先换容易的  屏  屏线

网友:
为什么显存的问题插适配器会花屏

网友:
换个屏试下不久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存问题的 我修到过 加焊就好

真的吗  一模一样吗? 也是G570?

网友:
可以从简单的先排除,换屏试试  最好用示波器测测

网友:
用排除法,小心把范围矿大

网友:
遇到过南桥时钟部分有问题会出现这样花

网友B:
换25m时钟  或者  换南桥

网友:
等待你的维修结果

网友:
估计是时钟的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25m时钟  或者  换南桥

谁能给讲讲原理啊

网友:
如果楼主搞好了,分享一下,谢谢

网友:
可能跟电源管理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