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300e4x 白屏

楼主(2016-10-23):
三星300e4x 白屏,屏线接口CHP3_APS_ON 这个电压是0v,请问这是什么信号
三星

网友:
白屏查过屏主供电吗??还有种屏,友达的和三星的,屏就那样,白屏,还有京东方的也有白屏。

网友:
查屏线接口供电

网友:
楼主修好了么?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

网友:
遇到白屏先换屏,不行查屏供电 。

网友:
修好分享一下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