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6p不充电.不链机.单板开机看电流正常.无显示.无背光.

楼主(2016-10-23):
我现在不知到先修不充电.不链机.还是修显示和背光.求思路.

网友:
机器是进水了.坏的.

网友:
先不充电再显示

网友:
我觉得先修无显示和背光

网友:
肯定是先修不显示,把机器修亮了才能观察里面的画面,才好修其它的故障

网友:
肯定要把不显示给修好啊,要不然怎么看里面的内容呢

网友:
谢谢.以上各位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