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没有集显电压也能亮机。有图有真象

楼主(2016-10-23):
昨天接一台笔记本hp Pavilion g4

擦好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流0.24(忘了拍照)一看待机这么高心想里边待机芯片或EC 烧了 速度拆机,拆机一看里边烧糊了
看到烧糊了就跟客人说,这个比较严重要放到这里修,把客人打发走了(心里想的是多收点钱)
客人走后查了一下自己电脑里边l图纸只有HP R13 的图纸他这个是R12的.马上去论坛下一个  找开图纸,看到这个烧的的集成显卡的上管

先把pq36拆除一量还是短路,就把下管也拆了,也短路,把旁边的电容拆了不短路了

心想不短路了,不要显卡供电也没事,就开机试了一下,一看电流一路跳上去了,心想不可能亮机了吧,没集显供电也能亮机,我也是醉了,马上接屏果然亮机

这个机子虽然亮机了,现在测试也稳定,可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没集显供电也能亮机,还有怕机子不稳定呀。。。。各位有什么看法
顺便附上些机图纸

hp g4 Quanta R12_1A.pdf

网友:
没有集显有独显啊 大哥,你不知道有些厂家为了偷懒好多hm55都没有集显供电

网友:
机子有独显吗?

网友A:
这是给独显的供电瞎说 自己再看看图纸吧

网友:
用的是集显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给独显的供电瞎说 自己再看看图纸吧

你说对了。看错了。

网友:
是集显工作了,独显供电烧了

网友:
这是给独显的供电

网友:
没有集显还能亮机?没听说过啊···

网友C:
果然厉害果然厉害果然厉害果然厉害果然厉害果然厉害果然厉害果然厉害

网友:
这是怎么一种情况,哪个大神解释下

网友:
这个貌似是独显供电吧

网友:
试一个小时就知道是否稳定了

网友:
学习到了   集显工作   独显没供电不影响

网友:
独显不工作了默认启用集显了啊,好多机都会这样

网友D:
以后的机器很多都是双显卡的,

网友:
拆了也可以

网友:
经过大家的讨论,跟着学习很多知识,谢谢了

网友:
这也成问题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对了。看错了。

看看显卡 驱动 还能加上吗

网友:
有独显了。集显本来要不要都可以的,

网友:
直接独显是可以亮机的

网友:
我只能用 逗B 两个字来表达我对你的崇拜之情

网友:
学习到了,拆了也可以

网友:
只是改了个集显,误导人

网友:
不会吧,没有遇到过 啊

网友:
是独显没供电,
集显正常工作吧。

网友:
我也遇到一台机器

网友:
最后解决了没啊

网友:
HM55的有显卡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果然厉害果然厉害果然厉害果然厉害果然厉害果然厉害果然厉害果然厉害

小心被扣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以后的机器很多都是双显卡的,

这个确实。

网友:
这个真不成问题

网友:
独显供电 没有,带独显不,切换到独显时,是两个电压都 出来吗

网友:
太奇怪了,啥玩艺

网友:
如果是集显供电是有问题是绝对不能亮机的,独显坏,切开独显就OK了

网友:
独显坏也不会亮 他的设计集显脊柱

网友:
这时候应该认不到集显

网友:
只用独显也是可以正常工作的

网友:
应该是支持双显卡切换,独显断了 用的集显

网友:
看到大家的留言学到很多东西,谢谢

网友:
肯定用的集成显卡 工作的

网友:
这是独显的供电

网友:
看设备管理器里面是不是只有独显没有集显,,,,,

网友:
这是独显供电,楼主搞成是集显供电了。

网友:
好向是楼主看错了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烧的独显

网友:
楼主下次看图的话,跑下线路不就不会看错了吗

网友:
原来楼主发错帖子了 吓一跳

网友:
确实遇到过这种情况把集显供电断开了还能亮机很神奇

网友:
没集显,,不可能亮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