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好一台机器出现一个表现!你们猜是什么造成的!

楼主(2016-10-23):
Y410P  大短。 烧了保险  P-MOS管   电容  。
换完后台正常开机。正常工作。

BUT 。 一玩游戏 电脑就会
提示 电池已接通 未充电。
不玩游戏就正常。

机器已修复。但是这个表现你们猜是那里问题!

可以排除,系统 EC  BIOS   电源管理芯片 充电器 显卡 桥 CPU 这些。。。。

补充内容 (2016-10-24 10:27):
公布答案: 保险换小了。原板是7A 。换的保险没有达到。换的多大的没查。

网友:
是不是你原装电源也有问题啊

网友:
电源功率不够

网友:
还真是不知道呀

网友:
挺奇葩   是不是换的mos管有问题

网友:
又是一个会卖官司的美女

网友:
电源管理驱动?吗

网友:
要么就是电源带不动

网友:
我也想说  是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
你自己电流表电流限流开太小了

网友:
还有一种可能就是MOS管不稳定,电流一大就掉电

网友:
充电器电流不足

网友:
这么快就公布答案了啊?看来我不用猜了···

网友:
玩游戏的时候电流不够用了,看来是个好案例

网友:
捡钱的机器

网友:
两个原件流过的电流不同,芯片检测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