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B1930NW加电没反应

楼主(2016-10-23):
一台三星显示器加电不显型号:是B1930NW,拆机加电测量电源板12v5v正常,那么问题就应该是按键开关,经测量有3。3v电压,接着用表笔去碰3。3v开关灯亮了正常显示了。拔掉电在插电指示灯亮显示正常,因为开关是触摸的不好拆只能这样了
掉电
三星

网友:
去碰3脚和4脚

网友:
这样容易不稳定吧